求教各位大神,是否是电调烧掉,可否修复?

楼主(2017-02-26):
自己做飞机时,发现电机反转,于是在通电情况下,拔下三项其中两项,再插回,插到最后时听到啪的一声,未理会,继续安装,最后测试电机时候闻到微微糊味,突然意识到可能电调烧了,马上取下电源,电调很烫,想请教电调烧毁原因,和能否修复?

网友A:
为啥要换两项

网友:
烧了,也许换mos可修复,直接买新的更方便

网友B:
三根电线中有互成120度相位的交流电,所以叫三相电,不叫三项电。

网友:
糊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电线中有互成120度相位的交流电,所以叫三相电,不叫三项电。

输入法的原因,那是否应该断电再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换两项

交换其中两根,反转啊

网友C:
缺相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相烧了

不可以缺相么

网友D:
只是通电, 换接线不会有事. 但如果你在电机高速运转时换, 那几乎是必坏无疑了(当然电调功率远超电机时,电调可以扛得住,但电机就可能呵呵了...). 一般都是MOSbaozha, 如果你有耐性, 在TAOBAO上找差不多的MOS换上, 分分钟修好. 而且比较便宜, 用几毛钱一个的MOS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通电, 换接线不会有事. 但如果你在电机高速运转时换, 那几乎是必坏无疑了(当然电调功率远超电机时,电调 ...

但是那个做工手工换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通电, 换接线不会有事. 但如果你在电机高速运转时换, 那几乎是必坏无疑了(当然电调功率远超电机时,电调 ...

我就是在通电时换的,电机没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通电时换的,电机没转啊

照你这么说,很可能是静电损坏了。电机不转时是不回导通MOS管的。如果有静电会导致MOS管导通甚至是直通,那就短路了。

网友:
同样上电时换过插头,没问题呀~

网友E:
楼主不仅是在通电时,而且是在运转时换插头,造成缺相,估计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了MOS管的损坏,不过具体的损失机制是怎么样的,还没有仔细分析。不过航模上的电调都是无感的,是靠对电机线圈的感应脉冲的检测进行分相的,是不是在缺相的情况下造成了驱动的失常?如果是这样的话,与电调的程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仅是在通电时,而且是在运转时换插头,造成缺相,估计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了MOS管的损坏,不过具体的 ...

说得很专业啊,不过我是在通电但未运转时换的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得很专业啊,不过我是在通电但未运转时换的线

如果是在通电但在未运转的情况下换的线,理论上是不可能造成电调的损坏的,因为这时的各MOS管都是截止的,且这时的各相的缺相与否都不会造成驱动的改变,因为这时的程序上都是关断的。
我的观点,最大的可能是可能电调在关断的情况下,输出并不是高阻状态,而是对地或者对高电平为低阻,但在换线的时候,其中的脱空头与高电平或者是地碰线了,这时造成了短路进而造成了MOS管的损坏

网友F:
经常这么干,目前还没出过问题,看来以后还是小心点为妙,尽量不在通电状态下插拔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在通电但在未运转的情况下换的线,理论上是不可能造成电调的损坏的,因为这时的各MOS管都是截止的 ...

完全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常这么干,目前还没出过问题,看来以后还是小心点为妙,尽量不在通电状态下插拔电机线。

以我做教训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我做教训吧

电调凉下来之后试过么?转的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凉下来之后试过么?转的咋样?

没试过,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