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用什么飞控比较好

楼主(2017-02-26):
最近入了台黄赛涡喷F16,整体上都比较好,飞行也给力,可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上天后难以辨认飞行姿态。
所以求问下大家,是用飞控一件救机比较好,还是用航灯比较好,虽然原机带航灯,可是还是难以分辨。
用飞控的话用什么飞控比较好,航灯的话用什么航灯比较好。

网友:
好高端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睿思凯X12S很牛逼,想出了

网友:
难以辨认飞行姿态和飞控没关系吧,要不上pfv,姿态一目了然,或者练眼力。飞控主要作用还是增稳,救机估计用处不大,我那A3super2说明书写的救机是指让飞机平飞,但没敢试,怕炸

网友A:
楼上都不看标题吗?是飞控,不是遥控!

网友B:
固定翼不都是飞远了凭感觉飞的吗?看不清姿态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不都是飞远了凭感觉飞的吗?看不清姿态也没关系。

凭感觉太危险,容易出事的,飞行不是靠运气哦

网友:
用心去看 多练习 人机一体 就可以看得比别人远

网友:
POWER BOX igyro SR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不看标题吗?是飞控,不是遥控!

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多少

什么?

网友:
A3陀螺仪、飞翼陀螺仪等国产的都可以,这么小的涡喷无必要上德国的3E或SRS。

网友:
上个fpv飞控 还能返航

网友:
我是固定翼菜鸟,喜欢玩像真机,感觉在飞行过程中远距离辨别飞行姿态主要靠感觉,副翼和升降不停的微动,尤其是副翼,小油门左右微微打方向,然后辨别飞机的飞行方向和姿态。切忌在看不清姿态的时候慌乱或者猛打副翼。小菜鸟的一点操作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