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大疆N3飞控的吗?

楼主(2017-02-27):
大疆N3飞控装六轴上,动力参数和感度参数要设置多少,我的六轴定点自旋时为什么不在一个点上,有点小刷锅一样这算正常吗?感觉定点还没那么稳,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参数尽量调高,不在一个点上重新刷固件,校准,我已经炸了3次了,大疆死活不承认飞控有问题,虽然有个工程师拐弯抹角告诉我的确固件有毛病

网友:
开源几架 是么?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大轴距还不如用A2来的稳,N3再新再好看毕竟只是NAZA

网友:
看看电机座有没有水平

网友:
看调参说明 软件里有个问好

网友:
感度的参考在DJI Assistant 2里面有参考。有刷锅现象检查电机的水平和GPS、IMU间是否存在夹角。

网友A:
土豪的控

网友:
用A2吧,杠杠的

网友B:
本来一直潜水,实在忍不住出来喷下你们这些装B的,N3没用过就不要随便出来装B,N3无轮价格,稳定,重量,支持自家设备等等等……从头到脚都可以秒杀A2,

网友B:
楼主,GPS装高些,做人往高处看,感度80就行,设高晃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装高些,做人往高处看,感度80就行,设高晃死你,

80太飘了,没法飞,120感度还挺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装高些,做人往高处看,感度80就行,设高晃死你,

你这个白蛋蛋是怎么挂上去的? 求方法?有转接板?

网友:
这是什么机架?

网友C:
N3确实没用过的,一直用的N2,现在自组的少了,最明显的就是以前多轴二手区哪叫一个火呀,现在冷冷清清的。好像N3销量也不是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3确实没用过的,一直用的N2,现在自组的少了,最明显的就是以前多轴二手区哪叫一个火呀,现在冷冷清清的。 ...

有N2的么?只知道N3的迭代关系是N1(悟、M100)——N3(零售、悟2、M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N2的么?只知道N3的迭代关系是N1(悟、M100)——N3(零售、悟2、M200)

错了,V2

网友E:
楼主的脚架是哪款啊?我的脚架控制用n3控制不了收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装高些,做人往高处看,感度80就行,设高晃死你,

朋友,你的脚架是哪款啊?n3搭载lb2遥控器可以控制脚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脚架是哪款啊?我的脚架控制用n3控制不了收放

在调参或者GO App里把“解除起落架锁定”打开。
实测飞越中型电动脚架、QJS-V1舵机脚架可正常使用。但是飞越中型电动脚架需要往复拨动一次后才可正常收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调参或者GO App里把“解除起落架锁定”打开。
实测飞越中型电动脚架、QJS-V1舵机脚架可正常使用。但是 ...

是直接lb2高清图传配的遥控器控制收放吗?脚架控制线接到飞控的f1接口,然后在app设置就ok了,是吗?qjs-v1是哪款脚架啊?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直接lb2高清图传配的遥控器控制收放吗?脚架控制线接到飞控的f1接口,然后在app设置就ok了,是吗?qjs- ...

是的。
QJS-V1是一款舵机脚架,在淘宝上搜“舵机脚架”可以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直接lb2高清图传配的遥控器控制收放吗?脚架控制线接到飞控的f1接口,然后在app设置就ok了,是吗?qjs- ...

是的。在App里设置只是为了在地面测试脚架的收放是否正常,因为N3默认飞机未起飞起落架不动作,所以需要解除这个默认设定。
脚架在淘宝里搜“舵机脚架”可以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在App里设置只是为了在地面测试脚架的收放是否正常,因为N3默认飞机未起飞起落架不动作,所以需要 ...

好的,感谢朋友

网友D:
不用谢!
具体用什么脚架按照你的机架情况来定,我只是列出了我使用过的两种脚架在N3+LB2时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谢!
具体用什么脚架按照你的机架情况来定,我只是列出了我使用过的两种脚架在N3+LB2时的情况

感谢,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装高些,做人往高处看,感度80就行,设高晃死你,

求蛋蛋安装办法

网友:
N3 飞控 我们公司的大飞机用过的   调参很简单    , 飞行姿态也很稳   。

网友(2017-04-01):
重新调一下重心,我之前有有过类似的情况,后面重心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7-05-13):
   感觉 N3  飞控  还是没有 A2  飞控 那么稳     。

网友:
N3好用 做两架了

网友(2017-07-16):
调试的时候 刹车刹不住会出现猛地抽一下,就跟失控了一样(姿态,GPS)不是很暴力的情况下,比较稳定,解决抽风问题主要是调哪一块?“动力宽带,刹车,角度”这几个参数?和机架太轻有关系么?

网友:
最后两个图 土豪哈

网友(2018-03-26):
那n3的飞控可以用乐迪的遥控器吗

网友(2019-01-01):
朋友,N3飞控搭配飞越中型脚架要怎么设置?求解,谢谢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B:
本来一直潜水,实在忍不住出来喷下你们这些装B的,N3没用过就不要随便出来装B,N3无轮价格,稳定,重量,支 ...

naza可以比A2吗

网友(2019-11-20):
楼主的电源供电围成一个圈了,有干扰吧?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