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XDS820M DS825M各种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7-02-27):
请问,亚拓550XDS820M    DS825M各种频率是多少,亚拓官网查不到,

网友:
DS820:200。DS825:333 中立点脉冲 1520us

楼主:
谢谢,我调的就是这个参数。可陀螺仪调机时,E项 和 F项  G项 调不了舵机不动没反应,接线是一根线S-BUS,   陀螺仪调到红灯闪烁S-BUS接收。遥控器H-1                                                                                                    接收机6208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舵机参数的问题,检查一下MB的接收方式设置,接收机的线插对位置没有。
我的550X装机时就用套机带的DS820/DS825做的测试,只要上面两条都对了,很简单啊。

网友:
接线没错。你看下接收机和MB是否都设置成了S.BUS模式?两个要分别设的

楼主:
谢谢楼上,MB已设S,BUS模式。6208接收以前就是BUS模式。6208是我的亚拓550E拆下的,以前550E的陀螺仪是野兽MB

楼主:
解决了,重新调整接收机S,BUS模式,谢谢大家

网友:
你好,可以留一个微信吗?我这两天也在装700,也遇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