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如何更换电调输出口求解

楼主(2017-02-27):
炸鸡后发现左边12两个电机不转 检查发现飞控上12两个电调信号口没有信号 请怎么怎么把1和2两个信号口换到5和6去 还有上电飞控办板上最大的那个芯片烫手请问还能用吗

网友A:
如果飞控设置界面没有修改输出信号口的功能,那就要修改源码再编译了,有那功夫还不如再买一块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控设置界面没有修改输出信号口的功能,那就要修改源码再编译了,有那功夫还不如再买一块飞控。。

我记得有人发过代码可以直接更改的

网友:
bf 3.1开始不是有这个功能了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3%BD%C5%B6%A8%D2%E5

网友:
看看这个
更改飞控输出针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2018-03-25):
芯片烫手就是内部端口的电路损坏了,只能换芯片了,我的f3也换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