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手工做机架——竹蜻蜓2.0

楼主(2017-02-27):
从看到 payne_pan 网友的帖子,突然自己也想动手做一架低成本的四轴飞机(总的成本并不低,很多踩坑的采购花销不少,过程很乐趣)。payne_pan用了雪糕棒,很有创意的材料。但是由于柔性的问题,他后来也增加了碳纤维。我的选择是竹竿。不知道各位信不信,我把家里的筷子都给锯掉好几根……这里我把过程分享出来,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电机的坑:

N30网上很多,各厂商出的。我一开始贪图便宜,买的是八毛钱一只的普通电机。最终的试飞结果,能飞!但是由于电机效率问题,电机热了之后马上效率急剧下降,基本上45秒后,全油门已经无法保持高度。后来买了2块钱一只(但还是比8520便宜一半以上)的钕铁硼超强磁N30。两者很好分辨,磁铁的磁性,8毛的2个电机都很难吸住,而强磁的可以很轻松的吸起一串电机。上了桨之后,手推桨顿挫感也非常明显。强磁电机的电转换效率更高,由于磁铁材料比较稀有所有价格贵。百度之后发现,普通此贴电机效能仅50%不到,而强磁(包括空心杯)可以到75%以上。
为此,我还做了推力测试(普通电机)

电机除了磁铁这个坑外,还有一个坑:底座的焊接。我用普通的焊丝,焊接硅胶线和底座铜片,经常脱落!稍微一碰就掉了……后来打了热熔胶,照样脱落。最后买了万能焊丝和助焊剂,外加热熔胶和热缩管搞定了。
电机第三个坑:换了高效率强磁电机,焊牢了导线,保护了底座,他XX的过热导致桨安装不牢,频繁射桨!再去买了万能胶粘住!

机架的坑:
竹蜻蜓2.0,已经有过一个不太成功的版本了。第一个版本轴距180,主面板用2mm的塑料,切10*10的正方形。因为重量的问题,带上550mah2s的电池,将近110克,虽然也能飞,但有很大改进余地……

经过2.0的改良:

缩小了轴距到100mm,切38mm正方形PVC板斜35°放置。算上FPV套装和600mah的2s电池,以及加装了电机底座保护,起飞重量97克。

电池:
一个电机55克,理论上只要把飞机控制在100克左右,就能上天。2.25安培最大功耗=》整架飞机9安培瞬时功耗=》600mah电容量计算,需要15C以上的电池;300mah需要30C电池;
最早买的是花牌,30C,550mah的电池。上去感觉比较大也重。由于固定架子用了m2,穿出了底板。如果炸鸡,容易刺破电池保护套。加上出于“低成本”考虑,买了口香糖形状的电芯,自己组装2s电池。

正好避开了螺丝,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炸鸡……

终于——当当~~顺利起飞

其他坑:
1:用电机用12mm直径的胶圈,用2mm的扎带在竹竿上打孔固定,非常稳固,陀螺仪也不易被电机振动影响到。现在不是流行 soft mount么,这个算是某个极致吧。
2:飞控用的是普通的有刷F3飞控,换2s供电,安装的时候特地尽量将陀螺仪芯片贴近正十字机架的中心,虽然应该在飞行过程中没什么卵用,但……心理觉得很舒服……
3,摄像头背面PCB贴胶,飞控、图传和接收机统统热缩管保护。这飞机可靠性真不敢保证,炸坏了不要找我。
4,在锯你们家筷子的时候,请选择便宜的那种——筷子两头最好同样尺寸。我最后没有用筷子,而是买了竹竿,5mm*5mm。非常便宜,8毛钱的竹竿够做5架。
5,75mm的桨很垃圾,一定要做动平衡,不然动力损耗非常大!刚开始的时候,飞机都无法离地,做好动平衡,声音听上去舒畅的多。

报一下成本:16元电池,8元电机,3元桨,杂七杂八的材料不超过2块钱;
飞控、接收机、图传和摄像头都是淘宝买,我这里这四样180元;

还打算做一家6轴的,图纸已经画好了。等有空了继续据竹竿~
敬请期待!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A:
比我的原版美观多了,也加了FPV, Cool !
最关键是无私分享了经验! 也让我学会了测试推力的方法(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
自己动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原版美观多了,也加了FPV, Cool !
最关键是无私分享了经验! 也让我学会了测试推力的方法(原来如此 ...

土办法

网友B:
楼主应该买正反桨  应该就不会容易脱落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买正反桨  应该就不会容易脱落

呃……啥意思?这桨也是有正反的。

网友:
大师出现了,弄个筷子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