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刷TX9后容易失控

楼主(2017-02-27):
  • 富斯9刷TX9后容易失控,不知道你们遇到没。
  • 左手油门。被控自行设置成升降+油门混控。

  •        这图能看出来,通道被设置成其他混控了。

楼主:
不得不说这个控的功能确实很强大。系统很好用,各种功能都可以随意自己设置。。

网友:
建议设置个混控启动条件,比如油门过半后再启动 升降-〉油门 混控,这样地面安全
保险措施,再加个额外开关控制

网友(2017-10-16):
我就是喜欢这个控。失控已经是往事了!

网友A:
我刷的是OpenTX,这种情况还没出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OpenTX,这种情况还没出现过

請教前輩~FS-TH9X刷OPEN TX版本要用2.0還是哪個版本比較穩定呢!?小弟英文能力不佳...很多都看不懂...還懇請前輩指點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前輩~FS-TH9X刷OPEN TX版本要用2.0還是哪個版本比較穩定呢!?小弟英文能力不佳...很多都看不懂...還懇 ...

我刷的是2.1.9,目前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2.1.9,目前没遇到过问题。

感謝前輩
小弟再試試看

网友B(2017-11-22):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2.1.9,目前没遇到过问题。

請教前輩 firmware版本您是用哪一個呢!?
小弟目前用ER9X-R708穩定版本...
但是不知道OPEN TX是否有相對應的firmware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前輩 firmware版本您是用哪一個呢!?
小弟目前用ER9X-R708穩定版本...
但是不知道OPEN TX是否有相對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09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0988

感謝前輩
刷好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前輩
刷好囉

不客气,用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neosunrise發表於2017-11-25 00:43
不客氣,用起來應該是一樣的吧?

基本上大同小異...
只是小弟英文能力很差...
有些單字還要再查查
感謝前輩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