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学习,好盈、neo设置!

楼主(2017-02-27):
目前的装备是好盈60AV4,neo救生圈,dx8,新版。

由于不会设置,neo全是英文,还有v4也搞定我头疼,飞机始终不能起飞。

希望大神能教教我!
有偿的啊!!

网友A:
别有偿,我免费教。确实这几天忙,我写一个教程。

网友:
楼上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有偿,我免费教。确实这几天忙,我写一个教程。

谢谢啊!飞机飞不起来是十分闹心的啊

网友B:
玩个模型搞什么有偿,别搞这个坏习惯,你问就是了,肯定有人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个模型搞什么有偿,别搞这个坏习惯,你问就是了,肯定有人教你

我是觉得别人教我也要占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吧,我想给别人一点补偿,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别人教我也要占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吧,我想给别人一点补偿,没有别的意思。

其实模友都不在乎这个,都是摩友大家都非常热心,好赢那个我会,遥控器英文不行,陀螺仪没用过,要不然肯定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模友都不在乎这个,都是摩友大家都非常热心,好赢那个我会,遥控器英文不行,陀螺仪没用过,要不然肯 ...

是啊,,我想要给别人一点报酬,是我的意愿,其实也是一种体贴的做法,嘿嘿。

网友:
5楼说的不错,你问一下,会有人教你的,请教别人时候客气点,实在搞不懂,直接加别人联系方式,我是这样子问的,热心模友还是会教的,

网友A:
我要翻出dx8的小卫星等,比较麻烦。
你现在卡在哪一步?请拍截图,我给你翻译解答。逼你在论坛问,也逼我在论坛简介回答,留下文字,以后摩友也受益。

- 接线都懂吗? 特别是60A V4的rpm信号线知道怎么接吗?
- neo软件升级了吗?还是已经买的版本就是rescue救援升级好了的?账号是否过户到你名下?
- 你电脑是苹果还是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翻出dx8的小卫星等,比较麻烦。
你现在卡在哪一步?请拍截图,我给你翻译解答。逼你在论坛问,也逼我 ...

我目前状况是DX8通道设置不清楚,还有定速问题,其他的也都会。
定速到底是电调定速还是neo定速还是遥控上的油门定速。

好盈从来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翻出dx8的小卫星等,比较麻烦。
你现在卡在哪一步?请拍截图,我给你翻译解答。逼你在论坛问,也逼我 ...

那个rpm的线就接到neo上面的rpm口上应该就对了吧。
neo已经升级并且过户到了我的名下了!我是windows7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翻出dx8的小卫星等,比较麻烦。
你现在卡在哪一步?请拍截图,我给你翻译解答。逼你在论坛问,也逼我 ...

我记得以前的vbar有一个感度,直接映射到dx8控上面就可以调了,这个neo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感觉玩法完全不同了,我也是好几年没碰过飞机了,这不又重新燃起了热情,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B:
玩个模型搞什么有偿,别搞这个坏习惯,你问就是了,肯定有人教你

对,天下模友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