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格式和分辨率怎么改?透明罩到底该不该罩?另外提个 ...
照片格式和分辨率怎么改?透明罩到底该不该罩?另外提个意见

楼主(2017-02-27):
视频格式和分辨率知道在哪改,但是照片的找不到在哪改求高人指点。
透明罩的作用我分析是为了挡灰及保护
云台
和降低风阻提高云台稳定性,但是罩着会有眩光并且会挡住云台后面的散热风口,大家飞的时候是罩还是不罩?
遥控器
接安卓手机能不能别让它充电?遥控器的电很快就被手机撸完了,有没有可能通过后期的固件更新增加选项是否为手机充电?
遥控器能不加个模块实现实时视频信号输出?像精灵4的遥控器那样

网友A:
1、照片格式也在视频那个里面改,最上有 光圈、相机、齿轮三个小图标,光圈图标改视频选项,相机图标改照片选项,齿轮图标为设置选项。
2、飞着玩戴上罩,拍照摄像取掉,不然会有眩光,且影响清晰度。
3、充电问题难弄。视频信号输出就别指望了,不然以后出的那个VR眼镜卖给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