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 油门设置教程~~~

楼主(2017-02-27):
最近发现越来越多的魔友开始接触到NEO。NEO的一般设置选项都与之前的VBAR类似,一般都没有问题。
往往都卡在如何连接油门通道,控以及NEO的定速设置。

首先要明白两点:(现在不理解不要紧,碰到问题时,反过来再看看这两点可能就茅塞顿开了)
1.NEO放弃了曲线油门输出。不管是电调定速还是NEO定速。其输出都是恒值。
2.对于NEO来说控的输出值只关系到电机转还是不转。很多人发现油门超过50%,电机才转。
   因此控的油门曲线需要设置 为>50的一直线(51~100都可以)。---以后飞的时候切熄火就行,即便你忘记切熄火。首次通电后,电机也是不会转的。

先介绍2种常用的接线方式:
这里我们先选电调定速。目前用好盈的比较多。

1.电调接到接收机 : 仅限futaba的SBUS接收机,那可以把电调接到3通道。
                              这样可以跳过NEO对油门输出的管控。回归到用控来直接设置及控制电调。(电调定速)
                             无视NEO设置里最后两页即可。

2.电调接到NEO: 此时NEO接管了油门输出。所以控的输出值只关系到电机转与不转(参照第二点)
                         假设我们用IDLE1来标定。
                         控的IDLE1设置70一直线。

                        把40改为好盈标定用的50. 这个50就是电调收到的信号!!!!相当于用控直接控制电调的输出值。只不过是现在控的输出只是为了让NEO转!!!,NEO收到转的指令后,再由NEO输出油门信号!(就是个数值),很多人在这里转不过弯。
                        标定完成后这个值改成自己想要的数值就可以了。

可能有人要问:普通模式怎么办?特技模式怎么设?
请用BANK 功能,相当于VBAR 感度通道的0 1 2 3 4套预设数据。(NEO只能预设3套)
把感度通道与飞行模式FM联动。在拨动FM时,自动切换感度。感度又分别对应三套BANK。设置成功的话,拨动FM 软件的BANK会自动对应的。这时候修改数据即可。

补充:比如卡斯特等需要桥准油门形成的怎么办?
用到最后一页的设置:

先接普通接收机,桥准好油门形成。然后把油门的上下最大行程值填入。为了让NEO输入更准确。
卡斯特不需要标定,所以要把BANK123 里的NEO油门值分别设为30 70 100,然后再用电脑设置卡斯特的内部数据。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网友:
强帖占坑,等待给楼主补充。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卡斯特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卡斯特是什么啊?

百度了一下,原来是凤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卡斯特是什么啊?

亚拓套机里的,也叫凤凰。

网友:
好帖必须要顶起来。

网友:
实用贴,多谢分享。

网友(2019-01-17):
NEO搞个定速有什么性能提升呢,一直没弄明白,搞了半天发现直接电调定速性能也一样,就懒得去摸索了

网友(2019-10-31):
把40改为好盈标定用的50. 这个50就是电调收到的信号!!!!相当于用控直接控制电调的输出值。只不过是现在控的输出只是为了让NEO转!!!,NEO收到转的指令后,再由NEO输出油门信号!(就是个数值),很多人在这里转不过弯。
                        标定完成后这个值改成自己想要的数值就可以了。
z这个标定是值得电调的定速标定?我现在要推到68~70左右电机才会转。。。好盈120A V4的,控上是默认的0~100的斜线

网友(2020-10-17):
实用贴子

网友(2024-09-12):
这个贴很强大,助推到最顶层

网友:
咨询下GOV2设置页,好盈电调也需要校准油门行程,是用传统的油门摇杆打到最高,再打到最低,还是用GOV2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