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K8,舵机就青烟了~

楼主(2017-02-28):
许久没玩直机了,手痒把库存翻了一下装了一架450出来。没陀螺~ 干脆直接搞了个黄K8.
终于硬件都搞定了开始调试软件。遥控器接收测试正常通过。
接上3个辉胜9g,开机。动十字盘,不见舵机动作。奇怪.... 说那时还在检查中。就看到一股青烟从舵机上升起......

连忙拔电!

可惜晚了,三个辉胜9g已躺尸...

后来到Q群里问了下,才知道必须在十字盘设置里面把舵机改成模拟的,否则必冒青烟。打开设置一看,果然,十字盘里默认的舵机就是数字的!

这里完全是大坑啊,发个贴引以为戒。上网翻了vbar的文档,也没说这个青烟坑。http://www.vstabi.info/en/node/461

好吧,发帖完毕。上马云家淘几个mg90s换上算了....

网友:
估计厂家就没想过还有人用模拟舵机

网友A:
牛,辉盛9克玩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辉盛9克玩450

我的有副翼450就是三颗辉胜金属齿舵机,不过尾巴是KST 215。无副翼还是老老实实数字舵机吧。。

楼主:
十年前的有副翼老机了~

网友:
斜盘舵机还插接受机,K8只负责锁尾就行了

网友B:
这舵机就别飞了,炸了维修费都够买三个斜盘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年前的有副翼老机了~

双推拉杆450,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飞机?

网友C:
有副翼的还是通过遥控器混控,不需要接k8
,只要接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舵机就别飞了,炸了维修费都够买三个斜盘舵机了。

这架JJ就是用备用零件装出来的

网友:
那个舵机飞板机还行,飞直机还是算了

网友D:
买个有售后服务的舵机,花不了太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的还是通过遥控器混控,不需要接k8
,只要接锁尾

之前都是直接接接收,想试试K8么。就遭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有售后服务的舵机,花不了太多钱

哈哈,现在只有买了。还说利用库存装起来随便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