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与FM800对频成功后,90GT不动作。

楼主(2017-02-28):
在T14SG里添加了一个模型,
MODEL TYPE选择的是 AIRPLANE
SYSTEM选择的是FASST-7CH
其他都是默认值
与FM800也对上频了,开控后,FM800的指示灯长绿。

只是,摇杆动作,飞机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办?

网友A:
在betaflight接收器的项目里会看到厂方的设定
“AETR1234”
它代表Aileron(1通道), Elevator(2通道), Throttle(3通道), Rudder(4通道)
把它改为适合你的控就可以了。
Frsky X9D+的是“TAER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etaflight接收器的项目里会看到厂方的设定
“AETR1234”
它代表Aileron(1通道), Elevator(2通道), ...

我这个通道映射不能选,选中fubata后,还是AETR1234。
这是一个事,还有,就算我没选对,摇动摇杆,总有“错误”的通道映射会有动作吧,我是什么动作也没有。

看上去接收机虽然与遥控器通了,或者没有得到正确的信号,或者没能把信号提供给F3飞控。

网友B:
1.查接线(UART口),2.对照说明书在接收机上调好制式(SBUS/PPM),3.在CF/BF的“端口”、“设置”里看看设置对不对;如果都没问题还是没反应就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接线(UART口),2.对照说明书在接收机上调好制式(SBUS/PPM),3.在CF/BF的“端口”、“设置”里看看 ...

这个CF/BF的“端口”是啥,劳烦说得仔细些,是控里的还是接收里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

网友:
我调了4架90GT了,第一架用4小时开锁起飞,第四架在10分钟内解锁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F/BF的“端口”是啥,劳烦说得仔细些,是控里的还是接收里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

借用大神的图片,“端口”设置页:

“配置”页:

网友:
纠正楼上一个错误,VBAT电池电压检测是飞控的电池电压监测,主要用在osd上显示用,和接收机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失控保护功能,看你敢不敢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通道映射不能选,选中fubata后,还是AETR1234。
这是一个事,还有,就算我没选对,摇动摇杆,总有 ...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因为我也正遇上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C:
绿灯常亮,说明接收机与遥控対频正确。
但:
1、接收机要设置好SBUS、PPM:没记错的话,F800好像是SBUS、PPM都支持的? 楼主仔细看说明,看接收机是不是设置成PPM输出,而你的F3飞控设置的是SBUS?
2、若接收机输出是SBUS,则F3飞控的UART3的RX端口要打开;若设置输出PPM,则不要打开。

网友:
问个问题 gt90 能翻滚吗?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90gt问题解决了吗? ?
T14SG与FM800对频成功后,90GT不动作 这个。
我现在遇上跟你一样的问题,找不到方法解决…

网友(2017-08-16):
怎么对频的

网友D:
fm 800 在控 的 system 選單 選mult ,fm800 por 要選 s-fhss

网友(2018-04-02):
引用 网友D:
fm 800 在控 的 system 選單 選mult ,fm800 por 要選 s-fhss

,fm800 por 支持 s-fhss????

网友E:
FM800 pro 我選 FASST-MULT

网友(2018-05-18):
解决了 吗 这个问题

网友(2019-01-21):
我也碰到了,:M800 pro 跟 FUTABA 10C 连不上的问题。

之前明明已经设置好了的。(都已成功试飞过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灯常亮,说明接收机与遥控対频正确。
但:
1、接收机要设置好SBUS、PPM:没记错的话,F800好像是SBUS、 ...

网友:
引用 网友D:
fm 800 在控 的 system 選單 選mult ,fm800 por 要選 s-fhss

网友(2019-05-21):
引用 网友E:
FM800 pro 我選 FASST-MULT

好像两个模式都支持,我看说明里写着:
14mS @ FASST multi-channel mode,
16mS @ FASST 7ch mode。
试了一下,两个都能对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