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富油还是贫油

楼主(2017-02-28):
准备入油机,看了不少帖子,很多是关于发动机富油与贫油的处理。我想问,富油和贫油的声音到底该如何辨别,跟油针又有啥关系?另外,油针到底是如何影响化油器的?恳请大神从发动机原理的角度解释一下!多谢啦

楼主:
附上已经到手的全新dle35照片

网友:
新手不懂

网友:
这个只能凭经验了,说可不好说

网友A:
同样跪求到底如何该去分辨发动机是否富油或者贫油,有没有大神耐心谅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跪求到底如何该去分辨发动机是否富油或者贫油,有没有大神耐心谅解一下

好像从火花塞可以看的

网友:
方法很多啊……帖子也很多……

网友:
贫油会熄火,富油加速迟缓

网友:
富油的感觉就像有劲发不出来,听看发动机就要到达顶峰转速,就是上不去.............
贫油的感觉就是有点声嘶力竭,听看发动机到达了顶峰转速,感觉后续无力.............

网友:
这种化油器要想达到完美的空燃比很难 要不偏富油 要不偏贫油!  又不是电喷

网友:
建议最好有老鸟带,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的清楚的现场让老司机调给你看,听发动机声音,再结合理论。这样才能进步快。

网友B:
富油是推油门定住后,转速忽高忽低,收完油门后,降不回怠速,发出嘭嘭嘭的响声,声音发闷,有点像人喉咙有痰咳不出来那样子,贫油是加速无力,声音有点像尖叫那样子,猛推油门,转速会一下子提高,突然熄火,正常声音是清脆连续的叭叭叭,水平有限,只能描述成这样子,最好有老鸟带,现场指导,调多几次,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油是推油门定住后,转速忽高忽低,收完油门后,降不回怠速,发出嘭嘭嘭的响声,声音发闷,有点像人喉咙有 ...

回复得好详细啊,多谢啦。现在基本弄清楚了富油和贫油的差别,富油状态下,排气管喷出的油是不是更多?

网友:
汽油机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你马上就能体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得好详细啊,多谢啦。现在基本弄清楚了富油和贫油的差别,富油状态下,排气管喷出的油是不是更多?

富油状态下,排气管的喷油量我没注意,主要都是听发动机的声音,要是有转速表配合就更好判断了

网友C:
有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我玩汽油机以来一直这么判断,容易理解:
油针分为高速和低速两个,分别说,
高速油针,富油就是转速上不去,贫油就是转速太高声音特别尖锐(如果特别贫的话转速也会下降)。
低速油针,富油就是反应慢,你遥控器上推油,发动机的响应会慢一拍,不跟手。 贫油就是你一推油,发动机响应特别快,但停住后转速会不稳。
一般可以用如下的傻瓜调节方法来:
先调高速油针,拧到底然后放松往回拧三圈,让其特别富油,打着发动机,推到最高油门,这时慢慢往回拧,直到达到最高转速即可。
再调低速油针,更简单了,也是初始2圈多一点,这时肯定富油,收到低油门位置,推油,反应慢就往回一点一点拧紧油针,直到响应合适为止。
油机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好好研究一下有个20分钟就会调了,而且通常只需要第一次装机时候调,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我玩汽油机以来一直这么判断,容易理解:
油针分为高速和低速两个,分别说,
高速油 ...

朋友,你这方法太好用了,万分感谢!!
dle35那说明书太扯蛋了,上面的油针调试方法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这方法太好用了,万分感谢!!
dle35那说明书太扯蛋了,上面的油针调试方法不管用。

你是被这油机搞得焦头烂额,自己多调几次,反正也调不坏大不了发回厂家

网友:
我也初入油机,也将要过这个调试的关口咯。和楼主共勉,在实践中学习进步

网友:
dle35初始油针不用动,原厂油针位置磨车,等飞几个起落后再微调,不调也行。
多搜搜油机油针的调整帖子,此楼以上关于调机没有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