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待解惑帖,希望大神们踊跃出来答疑解惑!!!

楼主(2017-02-28):
反正这个主面板基本上都看不懂,但是凭着以前玩过vbar,还是知道一些的
但是红色标记里面是什么鬼啊???还有那个数值。。不懂不懂。

以前玩老vbar,有一个感度调节的,就是,金鱼尾说明感度过高,
不锁尾说明感度过低,这个点上就是AUX2控制感度通道了对吧?
我想应该是的,但是,仍然设置失败,因为我点上之后进了遥控
里的GYRO设置里面去调,主面板上的感度通道根本不动。。

这两个地方,希望大神出来说说。
还有关于BANK的设置,如何能联动起来。谢谢了!

这个是定速来源的选项把,可以选择电调,或是neo定速

直接懵圈。。。。

DX8遥控里的通道设置吧,我是这么设置的,不知道
对不对

好多问题好多问题。。。

希望大神能够出来答疑解惑!!
飞机装好了,一直飞不起来啊....

网友A:
遥控器设置上7通道是定速,别的都看不出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你那个平衡仪设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设置上7通道是定速,别的都看不出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你那个平衡仪设置上。

但是我7通道设置的感度啊

网友B:
你人在哪个城市?

网友C:
你勾选了辅助2只对应尾感度,所以就不联动bank

网友:
第一张是neo定速。我觉得你还是先搞明白好盈定速更方便些

网友:
看你第三张图,证明感度只影响尾巴。你会发现只有这里会变。还有面板上几个英文还是先预习一下比较好。其实知道意思就很简单了。

网友:
把第二张图的√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人在哪个城市?

北 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勾选了辅助2只对应尾感度,所以就不联动bank

啊。。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