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完成首飞

楼主(2017-02-28):
周末身体不是很舒服,就近找了个球馆调调机子(其实主要原因是高手本周末没档期)。第一次接触MB,现学现卖,加上这几年一直在玩多轴,直机已经很生疏了,基本都是悬停和航线,飞行视频和图片就不上了,周末请高手飞了再上视频。

飞越的这个包刚好能装得下,不用拆头罩,不过装的时候要有点技巧。

玩多轴的时候买的一个3D打印的天线座,挺合适的。

看到有模友发自己切的电池板,这个380原配的电池板是横竖都能绑的。

楼主:
机身主板主轴的位置原厂设计有一颗螺丝,侧板也做了相应的改动,加上第三轴承座,强度应该有很大提高。

飞了才发现这根铝柱的妙用,是限制电池高度的,只要能插得过这根铝柱,就不会被马达齿磨到。

楼主:
买了富丽的压带轮。

机身板上这两个孔是2mm的,富丽的压带轮固定螺丝是2.5mm的,要扩孔才能装。

楼主:
电机座和电机的连接,如果使用的是这四个孔位,那么用杯头和圆头螺丝都可以。

为了照顾出线方向,我使用的是这四个孔位,实际飞行中发现皮带边缘离右边的两颗螺丝顶部只有1mm,虽然没磨到,但是我还是把右边的两颗换成了圆头螺丝。

网友:
多少米入的?

网友A:
1800的电池会不会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0的电池会不会太轻了?

是有点轻,2200的应该合适。

网友:
小肥猪棒棒的,期待视频

网友B:
机身红色的垫片是原厂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红色的垫片是原厂带的吗?

是的,原厂就带有。

网友:
电池板捆绑的放松比较适合日常的习惯,这个机子确实细节上做了处理。压带轮应该标配的

网友C:
楼主多小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小钱入的?

今天调回原价销售了,我买的时候是推广价。

网友D(2019-02-28):
这个天线做在谁家买的?麻烦您把链接给我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线做在谁家买的?麻烦您把链接给我好吗?

冰人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线做在谁家买的?麻烦您把链接给我好吗?

以前本地一个飞友自己3D打印的,现在没有了。

网友E: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你用MB陀螺仪感度调多少?有没有追尾的现象?都说是小机用MB不好调,我的就追尾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你用MB陀螺仪感度调多少?有没有追尾的现象?都说是小机用MB不好调,我的就追尾的厉害。

没有追尾,尾巴锁得很好。mb很好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