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加装多轴(3)

楼主(2017-02-28):
如题http://www.tudou.com/v/1KraIqhE1L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用的两个控分开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两个控分开控制的吗

以前用两个控现在用一个控+新研发的切换器。

网友B:
pix  3.8可以直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  3.8可以直接飞了

PIX切换与飞控绑定不能随意用别的飞控,导致高成本在所难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切换与飞控绑定不能随意用别的飞控,导致高成本在所难免。

pix本身就有vtol模式 不用和别的飞控切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9923
大神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