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翔ECO漏水怎么办

楼主(2017-02-28):
以前是不漏水的,船拿来的时候传动轴电机都是装好的,后来给一个朋友玩,他不知道船的性能两下就撞上岸边水泥,导致传动轴松动,我把传动轴部分拆下来再重新固定上紧固定螺栓后,传动轴就变得能拉出拉进了,明明顶住了再固定螺栓的,现在每次航行都会进水,想来想去也只有传动轴这里会进水了,求解决办法

螺旋桨固定了但是能拉出拉进2mm左右

螺旋桨固定了但是能拉出拉进2mm左右

网友A:
船进水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你平常跑船轴套管里加不加润滑剂? 有润滑剂一般轴是不会漏水的,否则有可能是轴承或是轴套管坏了。
你确定船壳在碰撞后没有裂纹?
终极检查漏水就是封好船往船内加压,把船压到水里没顶,看有没有冒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进水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你平常跑船轴套管里加不加润滑剂? 有润滑剂一般轴是不会漏水的,否则有可能是 ...

裂纹应该没有,检查过,那我换个轴承,加点润滑剂进去,有可能是润滑剂上次拆的时候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进水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你平常跑船轴套管里加不加润滑剂? 有润滑剂一般轴是不会漏水的,否则有可能是 ...

怎么加润滑剂进去  一端是个轴承 ,另一端是桨座,拆掉装?因为拿到手,这些都是已经全部装好的,我只是连接了下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润滑剂进去  一端是个轴承 ,另一端是桨座,拆掉装?因为拿到手,这些都是已经全部装好的,我只是 ...

那肯定是要拆舵片的
玩模型的乐趣就在动手折腾!

网友B:
俺的船也有点漏水!俺是用注射器加的油,要黄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船也有点漏水!俺是用注射器加的油,要黄油才行

嗯,已经搞定了,漏水已经大大减少,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是,刮水嘴感觉刮不上水,电机烫的貌似短路了,推油门后,螺旋桨不断顺时针,逆时针摇摆,判断应该是短路了。
不知道这船能不能装水冷泵

网友(2017-08-12):
引用 楼主:
嗯,已经搞定了,漏水已经大大减少,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是,刮水嘴感觉刮不上水,电机烫的貌似短路了,推油 ...

应该是电机缺相运行吧

网友:
有可能电调过热,电机缺相,重新接电设置一下行程吧!如果还不行的话,恭喜你!你的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