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航,讨论下电池放到多少伏

楼主(2017-02-28):
没有大疆,正在组450,想问一下能续航超过20分钟的,电池都是放到多少伏降落,降落后电压回到多少。按照锂电池放电曲线,3.8伏才用了50%的电,性能下降的电池可能很快就到3.8伏,但其实应该还有很多放电能力。
大家都在说配置,貌似没人说电池放到多少的。还有问下玩大疆的人,是不是你们看电量都是看百分比,比如到15%电量下来,那么单片电压是多少?

网友:
带负载3.0

网友:
带负载 3.4 是极限了 其实过了3.5之后 电压下降是指数下降了

网友:
我跟多数人的主张相反:
电池好的,就悠着点,带负载3.6V差不多了。因为这个电压很接近空载电压,很快就会没电。
电池烂的,越烂越要往低了放。带负载3.3V可能实际空载电压有3.8V以上,还有的是电呢。

楼主:
我的都是烂电池,看来带负载3.0 以上就没问题,副两张放电曲线图片(随便找的),如有问题请联系我删除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电池,不用看负载电压,第一次带负载3.6就降落,然后看看回压多少,如果回压3.7以上就说明还可以飞,回压3.7这样基本上就放出百分之八九十的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电池,不用看负载电压,第一次带负载3.6就降落,然后看看回压多少,如果回压3.7以上就说明还可 ...

多谢

网友B:
新电池飞到3.5v后电压就跌落会很快,十来秒就跌到3.4v了,再几秒就跌到3v,所以如果是几米高的测试电池试飞可以到3.5v,一般飞3.6v。
要是电池旧了性能不好的也许一起飞就跌到3.8v了,但它下面的电压也低了也没那么陡峭了,到3v了也许都还能放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飞到3.5v后电压就跌落会很快,十来秒就跌到3.4v了,再几秒就跌到3v,所以如果是几米高的测试电池试飞 ...

可怜的我没用过新电池,都是旧电池,不敢放到3v,也就放到3.3,感觉还可以

网友:
30分钟,3s10000电池

网友C:
我从来不看电压降落,而是看电容量。先充放电一次测定电池实际容量。然后使用电流计,先校准电流计(建议用钳表)。然后在飞控上面设定电池标尺即根据电流统计所剩电容量。然后看剩余的电容量,留足返航余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看电压降落,而是看电容量。先充放电一次测定电池实际容量。然后使用电流计,先校准电流计(建议用 ...

这主意不错。

网友(2017-09-16):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看电压降落,而是看电容量。先充放电一次测定电池实际容量。然后使用电流计,先校准电流计(建议用 ...

钳型表测准不准?我380机架,3S电,20A电调,测临界起飞电流就5A,电池电流,怎么可能这么小,就是表精度不高也不会差太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