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d10刷了固件,能变神控么?

楼主(2017-02-28):
刷了5.0.0,官网上说能支持一堆接收机,貌似市面上的都通杀了,如果要用fr sky的接收机,是否要换高频头?

楼主:
看了下介绍,貌似要换,换了之后兼容dsm么?哪位大神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介绍,貌似要换,换了之后兼容dsm么?哪位大神用过

dsm可以兼容,其它的你还要加个三合一模块才可以。

楼主:
现在有个四合一模块,只需要焊接三根线,貌似挺方便的,就是不知道拉距怎么样,对于穿越鸡,能去到200米其实也够了

网友:
除了华科尔自己的协议,还有dsmx和dsm2协议可以直接用,其他都要加高频头的

网友:
带星号的。都需要另外加高平头。但是协议都有了。。。还通杀直升机。。。。所以我一直用D10.。。。。

网友A:
话说刷机了富斯的接收机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刷机了富斯的接收机能用么

是flysky么?要加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lysky么?要加高频头

是的呀  加高频头 好麻烦的说

网友:
那麼即是可以用在地平線小黃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