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拆过大疆的620S电调

楼主(2017-02-28):
各位,有没有人用大疆的620S或者420S的电调,这种电调的外壳怎么拆?只能暴力拆解吗?大疆在缝隙处是不是用超声焊接了?

网友A:
不是超声焊接,暴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超声焊接,暴力就可以

外壳直接废了,唉~~~超声焊接的,没法拆。只能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直接废了,唉~~~超声焊接的,没法拆。只能暴力

难道我的是老版本的?

网友:
我换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