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rg65帆船怎么样

楼主(2017-02-28):
已入手,第一次买船,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玩过的求经验

网友A:
亲。。。。连个实物图都没有。。。。。只有效果图。。。。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连个实物图都没有。。。。。只有效果图。。。。价格如何?

实物图某宝没有,蓝宇官网有,整船500装好调好,感觉新手入坑应该合算吧

网友:
船身结构和龙力好像,不知道跑起来怎样?价钱很实惠啊。

网友B:
500不会是塑料的么

网友:
看了效果图,估计山寨龙力,楼主到货发开箱图吧

网友A:
官网是哪个?sb度搜索不到……

网友:
没有人知道哎,楼主买了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还等你吃了讲一下什么味道了

网友C:
之前在国外购物网看过。好像比龙力简化了主桅杆调整结构,帆的调整也简化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国外购物网看过。好像比龙力简化了主桅杆调整结构,帆的调整也简化l

有甘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不会是塑料的么

塑料壳的,蓝宇飞机也是塑料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是哪个?sb度搜索不到……

欧兰斯模型,原来叫蓝宇,后来改名了,估计主要做国外市场。蓝宇的飞机很不错,可是头一次看到蓝宇的船,希望跟飞机一样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兰斯模型,原来叫蓝宇,后来改名了,估计主要做国外市场。蓝宇的飞机很不错,可是头一次看到蓝宇的船, ...

哦……原来这个样纸……

网友:
找到了细节图,帆系和横杆不同,船壳和龙力有点像。不知道实际跑起来效果怎样。可调的地方比较少。如果想跑好,要花功夫改造一下。

网友:
可以对比感受一下,Josway家的 走线、帆索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兰斯模型,原来叫蓝宇,后来改名了,估计主要做国外市场。蓝宇的飞机很不错,可是头一次看到蓝宇的船, ...

看了看实体船,设计还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不过横杆的调整性能不是特别好……

网友B:
方向舵机拉杆边上的钩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舵机拉杆边上的钩子是做什么用的

电源开关,不用开盖就能操作。

网友:
有这条船的冲击,龙力会价格松动就好了 想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实体船,设计还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不过横杆的调整性能不是特别好……

是因为没有金属件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