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问题

楼主(2017-02-28):
因为一直觉得飞机总要换
电池
比较麻烦,买了一根电池并连线,电压不会改变,现在配置是2212,1400kv,8060桨,想请教各位用30a电调是否可行,因为电流变大了,还是40a?

网友A:
要看散热环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散热环形怎么样
只是跟散热有关么?30a可以支持,天气再热一些就会烧了?

网友B:
8060桨 2212 1000KV 3s满油门一般在10A多点。2206 1500kv 8060桨 3s满油门也就10A左右。8060桨, 2212 1400KV, 3s满油门估计都没有20A吧? 另外,2212这种体量的电机, 也就100W左右,也就是说3s满油门10A就到头了,不能长时间工作,否则会烧机。楼主要当心啊! 如果2212力量不够,还是换2217吧,2217跑到15A问题不大。一般2217是70克左右,2212是55克左右。但2217的力效和拉力比2212强很多。

网友:
电调一定要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