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倒着装

楼主(2017-02-28):
请教个问题,飞控如果180°方向倒转安装(AB面不变,只是方向反向),是不是只是调整控的副翼和升降舵反转就可以了?飞控调参里面不需要动吧?(有些调整90°的要动,180°的不清楚)。不知飞控在前后控制上会不会有算法的区别,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倒着装呢?

网友:
好像不这么简单吧

网友:
上下两个面反过来?

网友:
算法会乱套的,必须要飞控支持倒装才行

网友B:
刚刚没看清楚,前后颠倒的话,你就正着装,然后倒飞呗。电机和飞控一定要保证相对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倒着装呢?

因为正装的话壳子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没看清楚,前后颠倒的话,你就正着装,然后倒飞呗。电机和飞控一定要保证相对位置正确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C:
F3教程有说,调参数可以了,教程转了270

网友D:
飞控调参里调整飞控方向180度即可
和你俯仰横滚方向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调参里调整飞控方向180度即可
和你俯仰横滚方向没关系

只改YAW 180°的话,舵机还是反向的,需要调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教程有说,调参数可以了,教程转了270

教程我看了,他这个270°没问题,180°就要调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