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摔过一次以后就不好飞了

楼主(2017-02-28):
新手买回来,感觉还很好飞,主要是比较稳,适合我这种新手。可是K110摔过一次以后就不好飞了。就是那个大齿摔裂了,自己换了一个。然后就不好飞了。感觉换上的大齿上下晃

网友:
大齿没有按到位,再往进插,主轴大概要露出来1到2mm,其实大齿裂了没必要换,继续用还能泻力,飞3d了再换

网友:
没有安装到位,上下活动会影响到螺距,另外还要排除震动源

网友(2017-05-10):
螺距知道吗?

网友:
呀,楼上的好几年没见了

网友:
我的mCP X也是大齿盘裂了,当时还跑去本地模型店花了2.99美元买了个新的,结果到现在都没用上,因为根本就没必要换。。直接调整好位置压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