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装机调试

楼主(2017-02-28):
手里刚好有一套入门的动力套 就出个图文解说吧

楼主:
CC3D调试软件OpenPilot-RELEASE-15.02.02-win32.rar_免费高速下载|百度网盘-分享无限制  https://pan.baidu.com/s/1dDXYIWD

网友A:
不错啊 很详细的CC3D 250穿越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很详细的CC3D 250穿越教程

网友B:
赞,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这个调试软件可以调F3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这个调试软件可以调F3飞控吗

不行 到时候再出F3飞控

网友:
好详细的讲解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详细的图解,对我这种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CC3D的供电是由电调提供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CC3D的供电是由电调提供的么?

可以用电调 也可以用分电板的BEC 也可以单独接U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电调 也可以用分电板的BEC 也可以单独接UBEC

谢谢了

网友:
很详细的说明,楼主辛苦,谢谢!

网友:
好看,楼主做的很棒啊!

网友:
奇怪了,为什么3根先的插头是接第三通道呢?我的说明书上是说接第一通道的.....

网友:
我rx601接收  也是接的第一通道 估计是接收机的问题吧

网友:
恩恩 对啊 同问为什么三根一起的杜邦头插头要插接收机3通道呢?我乐迪AT9接收机是插1通道 其它的按照次序插下去 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很详细完整的CC3D教程,学习了!

网友:
CC3D教程,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7-08-31):
端口(com1)怎么没有??????急急急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分电板好用不,听人说容易烧

网友D:
楼主,我的穿越机是15年组装好的,一直飞的很稳。现在我看网上的组装教程后,又重新组装一下。以前用的天地飞6的接收器,现在换成华科尔D10接收器,然后连接CC3D软件,想重新调试。现在连上后一直这样,没法更新,也无法调试,请教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穿越机是15年组装好的,一直飞的很稳。现在我看网上的组装教程后,又重新组装一下。以前用的天地 ...

你重新插电脑 在系统那边升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重新插电脑 在系统那边升级

求教,在哪边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在哪边系统?

          发图片

网友D:
系统是win7  32位正版旗舰版系统,但是就是缺通信端口coms1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是win7  32位正版旗舰版系统,但是就是缺通信端口coms1

你下载一个usbesr驱动 将usbser.sys文件替换覆盖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载一个usbesr驱动 将usbser.sys文件替换覆盖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亲  在哪下载,没找到,谢谢你这么热情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载一个usbesr驱动 将usbser.sys文件替换覆盖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你好  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是win7  32位正版旗舰版系统,但是就是缺通信端口coms1

这些设备依电脑配置不同而有所变化,只要能正确识别飞控端口(你的为COM3)即可,不必纠结是否有那个COM1,因为对方的电脑有这个物理端口而你的没有,自然就不显示了,很正常。

网友(2017-12-03):
非常感谢模友的热心教程,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说的详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