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20和A9充电器

楼主(2017-02-28):
我是新手···原来用的A6,没用多长时间按键就不灵了··最近看了620  看着不错···一般在家充电···电池的花有3S2200   4S3300   6S5000   求教大神 A9好还是620     不在外场充电  就在家

网友A:
这种贴容易口水,我用的620,还不错,功率大,电流高,可调参数丰富,做工设计也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容易口水,我用的620,还不错,功率大,电流高,可调参数丰富,做工设计也都好。

兄弟  意思是这个还不错?在家用么

网友:
我也用的不错!

网友:
没6S以上电池620足以

网友(2017-04-12):
充电器:艾思达SC-620 与 捷卡T620  选择求教

艾思达SC-620 充电器:
优点:显示屏时尚直观,涓流平衡充电可以充的很满。
缺点:后期涓流平衡时间长、内阻测量不是很准、放电功率过小。

捷卡T620 充电器:
优点:后期线损补偿平衡时间短,放电功率较艾思达SC-620 稍大。
缺点:显示屏不如前者时尚直观,内阻测量情况不知。

两个充电器的价格一样,功率、功能等差不多,但貌似艾思达用的人更多。
二选一,如何选择?犯难了。

请用过的老鸟赐教赐教。

网友B:
我用过Thunder0620 20A但只有300W,但是功能多放电也可以300W。随后发现这玩意就是206B

网友B:
A6按键垃圾

网友:
G.T.power A620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