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炸鸡,求原因

楼主(2017-02-28):
今天刚装好机去试飞,试飞前一切正常,在地面通电时突然听到滴滴声,应该是电调声,然后油门,舵面都没反应了,后重插电正常。兴致勃勃的去飞了、飞到半路又发生这种情况,飞机就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电调的问题么,电机是2216郎宇,电调是好赢30a

网友:
没有炸鸡图啊

网友:
检查XT60有没有松动,线路和焊接有没有虚焊

网友:
LZ你都没确定原因标题就说天9失控炸了!!

网友:
天线那么放。。。。

网友:
炸机的原因都不明白,就说天地飞遥控器失控,这标题,忽悠进来了

网友:
和我用的控一样 9s4096 我的一直用,没有你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天地飞9一直挺好用啊

网友:
什么原因都没确定就断定天九失控,楼主不负责任呀。我用天七飞过八百米。

网友:
你这问题十有八九不是控的事情,看看你的电路吧,插头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天地飞粉,请大家不要纠结这个标题,我也是用了许多年天地飞9,一直正常,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问下大家有没发生过类似事情,本来是正常的,突然就滴滴滴,滴滴滴 油门舵面都没反应

网友:
我也一样,拉不起来,

网友:
有没有干扰

网友A:
天线90度,平行肯定不对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不过我的是华科尔D10!你检查下舵机!有时候是舵机用电量大造成电调给接收机供电过低!所有舵机瞬间锁死…然后重插电就能回复正常!你可以在遥控器里设置舵机是最大的舵机量!随便乱动摇杆!故障会重复的!尤其是有混控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90度,平行肯定不对的

这个不是根本问题,就算离一米也一样,而且是潜伏期的,很怕再飞又这样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替换法排除吧,多数是电调。

网友:
感觉像BEC供电不足,  试试通电以后各方向快速打舵,看看断电不断电

网友:
跟控有个毛关系,分明就是供电不稳问题,无非就是电调和电池连接问题,

网友B:
兄弟,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C:
我看了也感觉像是电调的问题,控和接收的可能性不大。建议先换个电调试试,若是好赢正品电调不该这样,就怕有假。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池与电调连接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检查一下插头焊接情况,用手拽拽线头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E:
滴滴滴的声音是电调自检的?看看供电线有没有虚接的,飞一半出现这个声感觉是断电是的

网友F:
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G:
偷偷的告诉你,是不是电调插接收机插头松了,我吃过一次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