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0cc汽油机和120级4冲程甲醇级那个拉力大?

楼主(2017-02-28):
如题,哪个拉力大?甲醇机是120的4冲程,4冲程,4冲程!,相比较20cc二冲程汽油机哪个拉力大?

我有个2.4米翼展的J3,目前空机重3kg,装哪个发动机好?

网友:
从像真这个角度来说四冲发动机独有的声音魅力那是二冲发动机无法企及的,再说20cc级别的汽油发动机相对不算稳定,优点就是油费比较便宜,干净好维护。

网友:
楼上是的很对,两台机器都有可以试试

网友A:
追逐纯粹的声音魅力和像真度,那么肯定是4冲120无话可说,如果想要成本节省和爆发力强,那么20cc,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吧,唯独看楼主怎么去取舍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逐纯粹的声音魅力和像真度,那么肯定是4冲120无话可说,如果想要成本节省和爆发力强,那么20cc,各有各的 ...

这两款发动机哪个拉力大?拉力大约多少

网友B:
DLE20RA汽油机2.5HP是2.5匹马力为735*2.5约1.8千瓦
saito FA-125a甲醇4冲发动机2.2HP是2.2匹马力为735*2.5约1.6千瓦
汽油机是飞3D动作的.汽油机排放很脏无法清除.汽油买起来很麻烦.家里储存汽油也是违法.不推荐汽油机.如果你飞J3像真机的话推荐4冲发动机.省油.声音特别好听.甲醇油料可以网购很方便.甲醇机排放废油很容易用抹布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E20RA汽油机2.5HP是2.5匹马力为735*2.5约1.8千瓦
saito FA-125a甲醇4冲发动机2.2HP是2.2匹马力为735*2.5 ...

不是都说汽油机干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LE20RA汽油机2.5HP是2.5匹马力为735*2.5约1.8千瓦
saito FA-125a甲醇4冲发动机2.2HP是2.2匹马力为735*2.5 ...

对于玩航模各有各的心得,我个人觉得如果要追求感觉,出勤率不高的情况下,优选4冲甲醇,如果经常飞和长远的考虑,还是建议汽油机。其实打理维护来说,绝对汽油机容易擦拭干净。除非机油用的不太好或者配比,油针调试不是很匹配。如果考虑飞行成本,建议汽油机优选。很简单的算,甲醇机油箱算280ML的好了,一个起落差不多10块钱,10块钱的汽油够20CC飞到想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都说汽油机干净么

听说汽油机特别干净.飞完根本不用擦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玩航模各有各的心得,我个人觉得如果要追求感觉,出勤率不高的情况下,优选4冲甲醇,如果经常飞和长 ...

汽油机排放很脏无法清除.汽油买起来很麻烦.家里储存汽油也是违法.不推荐汽油机.搂住飞J3像真机的话推荐4冲发动机.省油.声音特别好听.甲醇油料可以网购很方便.甲醇机排放废油很容易用抹布擦干净

网友:
20cc 油箱360ml感觉也要飞到吐感觉20cc还算稳定吧

网友:
不要考虑这么多,只考虑对声音像真程度如果要求不高就汽油,要求想带点,就甲醇,甲醇剧毒,油贵,但是不喝下去,也没见谁玩那么久出问题,汽油机目前很成熟,20cc工作稳定,省油省钱,好清理,排放物毒性轻,震动大,各有特色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B:
DLE20RA汽油机2.5HP是2.5匹马力为735*2.5约1.8千瓦
saito FA-125a甲醇4冲发动机2.2HP是2.2匹马力为735*2.5 ...

应该是.745

网友:
买个摩托车就可以解决汽油安全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听说汽油机特别干净.飞完根本不用擦干净

绝对汽油机干净,
如果玩汽油机玩成图片中这样,我觉得还是直接退模吧,能玩成那样得需要多高的水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汽油机干净,
如果玩汽油机玩成图片中这样,我觉得还是直接退模吧,能玩成那样得需要多高的水平呀。 ...

图中已经脏掉3台汽油机.就说明汽油机并不是绝对干净.还有很多汽油机脏的油污图片没有发出来

网友:
表示上面那个图很不错呀,带机载起动机,那个该怎么做呢

网友:
不要只看数据。数据上dle20好,实际上我刚做了拉力测试。dle20不到5公斤拉力,16*6 16*8。而satio82 都轻轻松松4公斤了,标的一回事 实际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2017-06-13):
图片那几张实在磨合吧 机油配的多 我的20cc飞了大概7 8 升油了 40:1配比很干净 而且机身上黑色费油直接拿纸巾很容易擦掉 甲醇里面的费油有蓖麻油 纸巾不好擦干净的

网友:
汽油比甲醇好

网友:
就买20cc汽油机把.120级4冲程甲醇发动机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2017-08-15):
请问汽油机加的是97号汽油吗

网友:
我加的都是92号汽油

网友:
像真机当然要四冲程甲醇啊,拉力没什么用的 一味追求拉力说明楼主还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既然如此 装电机就好啦

网友E:
等装完设备就6公斤了。
20CC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装完设备就6公斤了。
20CC不够。

35CC的应该可以,毕竟2米2的飞机

网友:
2.2米,空机3KG的J3,20CC足够了。又不是3D机。。。

网友:
另外,甲醇四冲120级和两冲90级是一个动力级别的发动机。和20CC汽油机差不多级别

网友(2019-04-25):
我汽油和甲醇都玩,说实话,DLE20CC首选!凡是自己玩的汽油机喷很多黑油的都是没调好或者机油比例不对,我的全球20CC P51飞了一年了,根本不喷一点黑油,降落完根本不用擦,拆机的时候拿张湿巾随便擦两下表面。
再来说稳定性,从我买来发动机磨合到装机试飞,就有一次首飞贪飞把油飞干自动熄火迫降了一次,平常不用电子熄火开关根本熄不了火,其他时候稳定的不能再稳定了,就是声音没四冲甲醇好听而已,其他各方面都剩过甲醇机,30块的汽油玩一个月(每周末玩,大概5个起落),汽油的问题好解决,只要你拿着正规的铁汽油桶去中国石化,工作人员是给你加的!
再来说说甲醇,甲醇四冲的特点就是声音好听,但是要说动力的话,在小级别飞机里甲醇机的动力胜过小排量汽油机,但是在90级以上的飞机来看,甲醇真的不如汽油,飞大排量甲醇一百多块一壶油一下午就没了,而且每次飞完下来必须要擦拭,如果不擦,甲醇带有腐蚀性,比如油喷到飞机蒙皮和海绵轮子上特别容易烂,我的全球FW190轮子就是被saito82b甲醇机喷出来的油腐蚀变大后烂掉的!毕竟玩油机的模友是公认的甲醇比汽油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