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电直450金魚尾方法

楼主(2017-02-28):
请教下450电直摆尾金魚尾是有哪些原因引起的啊?以前飞得好好的,现在岀现悬停摆尾,调低感度也-样没有用还是摆!其它都正常!

网友A:
如果一切正常办法都无效的话,只有一个偏方:让尾桨夹组虚位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切正常办法都无效的话,只有一个偏方:让尾桨夹组虚位大些

网友:
尾巴稍有点不顺滑都会摆尾,先换个尾轴试试

网友:
你把舵机那个扣往里一格看看。
再就是450的尾舵机损耗挺快的。经常是舵机自己的电位器老化导致的

网友:
不太好理解,但实际上是这样的。经过了好几年体会到的,我也解释不清楚,大概和“挥舞铰”和“摆振铰”的原理有关

网友:
你还是一样一样查吧,没病不死人滴

网友:
我的炸水泥地一次,换了尾轴,试飞一会金鱼尾,一会正常,后来仔细一看,尾中联炸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基本都是尾不够顺滑。

网友B:
金鱼尾通常是变距阻力大导致,舵机无法驱动变距而产生的摆动。 一般情况,不上大桨尾桨悬停转速下用手去拉变距拉杆应该很轻松顺畅,如果阻力很大,请检查变距臂是否顺畅,然后就是桨夹的推力轴承,这个小推力轴承国内生产的很多问题。经常会出现负载下卡死的问题,导致变距阻力巨大,造成金鱼尾,另外一个情况是尾舵机使用时间太久,马达出力不够,无法提供足够扭力导致。
另外一种情况是用错变距臂,尾桨工作时会因为离心力往外跑,如果变距臂和桨夹之间没有一定间隙,就会卡死导致变距阻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鱼尾通常是变距阻力大导致,舵机无法驱动变距而产生的摆动。 一般情况,不上大桨尾桨悬停转速下用手去拉 ...

全面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切正常办法都无效的话,只有一个偏方:让尾桨夹组虚位大些

或许金鱼尾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换陀螺仪(当然保证机械结构顺滑正常的情况下)

我的X3从朋友手上手来,皮传版本,机体尾巴都是原装,K8起飞怎么调尾巴都不舒服,就算可以静风稳定,收到阵风就开始摆动。
因为比较喜欢mb plus,给X3换了一个mb,药到病除,全部默认参数,稍对感度进行调整,起飞即可稳定,现在江边6级大风迎风悬停,就算突有侧风,尾巴都硬朗的很

网友:
先检查尾巴的机械问题吧!拆了重新装一遍试试,注意尾巴在静态下顺不顺滑,要保证自由下落然后在不装大小桨的前提下把尾拉杆拆掉让飞机高速空转你用手拨动一下尾巴看看动态状态下顺不顺滑

网友:
1.确认尾巴的各种轴没有变形(陀螺仪的震动值可以做参考,记得拆除大桨和尾桨后再试,确保安全)
2.检查尾推各个活动机构是否顺滑(可以拆掉尾推控制杆后掰动下看看)
3.自己犯过的一个低级错误,尾桨装反(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补充完整

网友:
我昨天下午扫大齿盘小炸,炸之前机机尾巴一直晃悠,看看电机齿和大齿的距离是不是过大吧。

网友:
如果震动不是大得离谱。那剩下的原因就是尾变距系统不顺滑或者固定陀螺仪的双面胶太软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再按照去检查,看能查出毛病不,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