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小改380

楼主(2017-02-28):
15年双十一入手的x3  至今一年有余
它把我从修450的水深火热解救出来
一身塑料 浑身都是虚位 朴实无华 居然还挺好飞最近闲来无事改成380

鹏鹏同学的侧板尾管底板
顺便换了lynx 14t的尾轴 11t的马达齿 长皮带 长拉杆
还有双十一九块九抢来的富丽380桨

换上之后有种5.5的即视感
舵机线又臭又长 没有压线钳只能重新焊

简单清爽

长的虽然变了
但是内心还是当初那个熬熬待操的她

哥俩好 轮流炸
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网友:
皮传X3直接上富丽380桨没问题,爽飞中。

网友:
好奢侈的飞场,飞机很漂亮

网友A:
换380桨应该用多少T的马达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380桨应该用多少T的马达齿?

11t的

网友:
动力 需要提升吧原来肯定能飞 但是 不如380动力暴力

网友:
这改法就像470L了,但是舵机布局比470好

网友B:
楼主好文采,油墨风趣。男爵最近出了1800给470用电池,我看了下貌似能侧放插进x3肚子。换上去压头也够,续航也可以了。等我测试过了来告诉你好用不好用。还有就是你换11t之后,续航有没有什么变化?群里有人说,改380桨,用11t,反而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文采,油墨风趣。男爵最近出了1800给470用电池,我看了下貌似能侧放插进x3肚子。换上去压头也够,续 ...

六十油  四分半下来还有三点八 续航确实有提升        把电池仓那个地方拉高一点  2200也能塞进去的样子

网友C:
俺也改过,用11T齿,加长尾管,67尾桨,蝎子2520。钟摆会抖,不知是215舵机问题还是陀螺问题还是马达功率不够,就先放弃了。飞行时间确实不会缩短,还是4分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也改过,用11T齿,加长尾管,67尾桨,蝎子2520。钟摆会抖,不知是215舵机问题还是陀螺问题还是马达功率不 ...

用215锁尾?

网友:
565X锁尾。我是在大负荷下斜盘会抖。
锁尾会回弹一下,但问题不大,K8也不指望有多好。

网友D:
380和x3那个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和x3那个好飞??

x3 轻巧灵活 380感觉重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文采,油墨风趣。男爵最近出了1800给470用电池,我看了下貌似能侧放插进x3肚子。换上去压头也够,续 ...

请教一下那个新的电磁和老的有什么区别吗?还是置换了个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那个新的电磁和老的有什么区别吗?还是置换了个皮?

电芯不一样了,不只是换皮

网友F:
我用的12的齿。是x3l,跟11的齿什么分别?11的转速更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俺也改过,用11T齿,加长尾管,67尾桨,蝎子2520。钟摆会抖,不知是215舵机问题还是陀螺问题还是马达功率不 ...

您是多少油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是多少油门啊?

我用的是graupner60A的电调,转速是在2700左右,但最大电流只能到2520的最大电流,好像是50A,电调里都读的出。觉得电机的功率还是小了点,换了11T的齿也不行。

网友G(2017-10-11):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文采,油墨风趣。男爵最近出了1800给470用电池,我看了下貌似能侧放插进x3肚子。换上去压头也够,续 ...

聽你說完我也換了..真的時間長了....
想問問LYNX 的14T 尾齒是比原裝大還是小..?

网友:
头罩好看,感觉非常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聽你說完我也換了..真的時間長了....
想問問LYNX 的14T 尾齒是比原裝大還是小..?

原装15T;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H:
最近也打算这么改,就是不知道电机你用的是不是花牌的2520,会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打算这么改,就是不知道电机你用的是不是花牌的2520,会不会烧掉,,,,,

是的    不会烧

网友I:
楼主,直接装380桨?不用换其它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直接装380桨?不用换其它东西?

加长了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12的齿。是x3l,跟11的齿什么分别?11的转速更高吧?

12T转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也改过,用11T齿,加长尾管,67尾桨,蝎子2520。钟摆会抖,不知是215舵机问题还是陀螺问题还是马达功率不 ...

说明电机扭矩小了。换380用的蝎子试试

网友:
羡慕楼主飞的场地,这场地不上大机可惜了。

网友J:
楼主场地方便透露一下吗?上海哪个大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场地方便透露一下吗?上海哪个大学的?

海事大学  来玩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海事大学  来玩吗

是在临港的环湖东路这边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在临港的环湖东路这边吗?

对的
海事大学小组目前有的小直机:
X3 4架;富丽465,富丽380,富丽420各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的
海事大学小组目前有的小直机:
X3 4架;富丽465,富丽380,富丽420各一架

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