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看这桨还能用吗?

楼主(2017-02-28):
上次起飞没注意,尾桨下面有个小石块,打到了
飞机左右晃右晃的,在地上蹭了一下。

三轴都没事。感觉就是蹭掉了漆,应该不碍事吧?

网友:
没事的。继续用。记着一点,桨根不能有伤。

网友:
应该没事,检查下轴弯了没,桨根有无破损,都没有就试飞测试下,测试没问题就大胆爽飞吧。x3的轴都够粗够硬。

网友:
没问题,还能用,但是:
需要重新做一下桨平衡。

网友:
桨平衡是必须要做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就继续爽飞了啊

网友A:
这算什么啊,随便飞,甚至平衡都不用做的,一般情况两边磨的都是一样多

网友:
木得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算什么啊,随便飞,甚至平衡都不用做的,一般情况两边磨的都是一样多

真直升机尾浆一般不会磨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直升机尾浆一般不会磨损吧?

那可是要命的啊   所以离地高  有尾撑。

网友:
做好平衡继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