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小胖布局图

楼主(2017-02-28):
把电子设备从冲浪上面拆下来,打开小胖突然有点不知道怎么装了,忒懵b
求大神来点小胖子的布局图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控上面绑的什么东西,还有你这3d打印件哪儿买的,太有逼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控上面绑的什么东西,还有你这3d打印件哪儿买的,太有逼格了

降压模块   tb买

网友:
天线后面,图穿前面,基本这样,要想完美,接收机和图穿分别在机翼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最好加饭抓螺母,或者淘宝买玻纤电机做,不然久了木板会烂掉,我就有一次空中电机松了 还好发现的早 ...

感谢,看来我还是买个波纤的电机座
不知道那个波纤滑撬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看来我还是买个波纤的电机座
不知道那个波纤滑撬怎么样

应该可以吧,反正我只买了电机座,发来居然也有滑撬,反正原装木片一次就报废了 后来就没装,用纤维胶带贴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反正我只买了电机座,发来居然也有滑撬,反正原装木片一次就报废了 后来就没装,用纤维胶带 ...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

为人民服务

网友C:
兄弟,图传发射天线竖起来不好吗?另外,你的AKBIRD 433能控多远?我的才4公里失控了。用原装天线,中继模式。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图传发射天线竖起来不好吗?另外,你的AKBIRD 433能控多远?我的才4公里失控了。用原装天线,中继 ...

图传天线,只要垂直地面就可以了。a433最好不要用了,去看我的a全套丢机贴。433地面原装天线8公里就不行了。换了鞭状天线12公里就不行了,论坛搜索枫叶得天线改装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传天线,只要垂直地面就可以了。a433最好不要用了,去看我的a全套丢机贴。433地面原装天线8公里就不行 ...

谢谢,A433增程用8伏和12伏,控的距离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A433增程用8伏和12伏,控的距离有差别吗?

用3s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个云台哪有卖?还是自已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云台哪有卖?还是自已作的?

做的。用3d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云台哪有卖?还是自已作的?

tb搜索fpv天捷力小胖雪橇改装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