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过saitoFG20四冲汽油机模友

楼主(2017-02-28):
用过saito82,觉得油门线性不错,很稳定,想请教下用过saitoFG20四冲汽油机模友,这个机器油门线性怎么样?稳定么?拉力大慨多少,想用它来飞90级别的3D机,不知合适么?感谢!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
60cc以下玩3d都是电的好。油的只是能飞而已。

网友A:
我在用一台飞p51,cdi换了国产的,原装的那个黑疙瘩CDI不行,总过热。目前飞着还行,夏天爱过热。动力一般,但很省油。因为发动机重量大,飞3D不是好选择,飞飞像真机还可以,尤其是头部短需要发动机重些的飞机,省的头部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一台飞p51,cdi换了国产的,原装的那个黑疙瘩CDI不行,总过热。目前飞着还行,夏天爱过热。动力一般 ...

非常感谢各位模友的心得回复!看来我还是继续用这台rcgf20cc来飞这架90板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