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刷betaflight后,遥控无反应

楼主(2017-02-28):
求助,cc3d刷betaflight后,使用ppm接收机devo-rx716, 在betaflight的receiver选项卡里能看到摇动遥感的反馈。但是如果直接上电,加点油门,电机却不转

网友:
成功解锁了吗

网友:
没解锁吧

网友A:
如果通讯正常,就是美解锁

楼主:
我在modes里没有设置arm和没设置arm,好像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讯正常,就是美解锁

怎么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