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请教车型如何选

楼主(2017-02-28):
最开始搞电直,后来觉得没那天分,而且没什么时间,正好孩子要辆车,就入了一辆,1/10电车,考虑到入门,买的恒龙,不知道是不是牌子质量太差,反正经常修,电调烧过一次,各种塑料件来来回回基本全部换成金属件了,也折腾了不少银子。现在附近有场地了,打算搞个大一点的车,但不知道选油的还是电的,电车缺点是电池忒贵,而且太娇贵,动不动就大肚子,这个受不了,而且出去玩一次,想玩的爽要备几组电池,3s还好,要车大了,几组6s可是不便宜啊。但是油车没玩过,附近也没见过有人玩,只好来坛子里请教下。油车会不会比电车耐cao一点?最好不要跑一次修一次,反正我那恒龙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牌子次的问题。经常听有人说我油车太暴力了会骨折,什么意思?

网友:
玩车的话,恒龙的就不合适了。这个车也是细分很多类别的,看你要什么型的,然后买大家认可的耐玩车型
<

网友:
油车更麻烦更贵。要不坏就是买个扎实的车,然后开车手法温柔点儿。不要换金属件,没尼龙好。
<

网友:
油,电我都玩,油就是一个气势,哪怕还有1滴油都可以全力爆发一下,但是油车的实际使用也不便宜,一桶油也不少钱,而且保养和外出携带比较麻烦,通常出去玩要带一堆东西,电车比较干净,出门也方便。买个bb响也不那么耗电池。车子品牌太多,论坛里面会有人喷国产的都是垃圾,这个按个人经济实力,量力而行。就像hsp一样,虽然强度和大几千的比起来是弱一点,但配件便宜,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修车改车的高手。  总之  开心就好
<

网友:
感觉还是电的巴适些…
<

楼主:
麻烦各位给推荐个靠谱的牌子呗,比较耐CAO的

网友:
你是不会用电池!!
<

网友A:
我用18650组的电池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8650组的电池就很好用。

18650是好东西,又便宜又耐用,比什么花牌格式强多了,但是,容量不够大,那些标几千几千的全都是扯淡,最好的就是三洋原装的平头拆机电池,容量也就3400,感觉要是用这个得老换电池,所以也就没弄,不过等有时间了我打算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是好东西,又便宜又耐用,比什么花牌格式强多了,但是,容量不够大,那些标几千几千的全都是扯淡, ...

小车用单颗20A放电2500MAH的组2P(2颗并联40A放电容量5000MAH)2S(2组电压7.41V)的,或者组3P2S或3S的,绝对够用,但载重得计算好,不要一上电池车身就趴下去了。
个人觉得车模用18650电池是比较合适的,充电次数简直可以用到车坏还耐操安全;航模用品牌电池合适些,主要是重量和放电系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