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接收机 求救

楼主(2017-03-01):
futaba 接收机 连了一下6S锂电 25V结果就不能工作了 指示灯也不亮了 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A:
烧了,如果是700x返厂试试,其他的干脆买新的吧,因为返厂时间比较感人

网友B:
烧了,买新的吧

网友C:
估计电源芯片烧了,拆开看看一般是三脚或五脚的一个小芯片,找同型号的换上试试。

网友D:
没降压?直接连啊!牛逼

网友E:
能修,不过不建议自己动手,还是找售后吧

网友F:
25V怎么连接到接收机,你真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