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x6,期待顺利首飞!

楼主(2017-03-01):
X6飞翼,基本布局完毕,好处是模块化拆分方便,不足是头太重,不好调重心!期待首飞!

网友:
一样的X6,首飞成功了。建议X6舵面要微微上翘。我准备固定死了,有时候暴力降落翅膀容易松

网友A:
有相机固定的位置么

网友B:
不错哦,pix 如果是自稳和FBWA模式会有2度低头,注意下。拉着点杆

网友:
有飞控,稍微带点升降,应该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机固定的位置么

没有,自己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pix 如果是自稳和FBWA模式会有2度低头,注意下。拉着点杆

遥控手动调舵面吧!

楼主:
现在已经2.5kg了

网友(2018-09-18):
一样的X6,还未装机。楼主上点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