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入固定翼,未来和水星如何选择

楼主(2017-03-01):
作为一个新手,有过三年直升机经验。
现在特别想玩固定翼,看未来航模比较火。想入。

但有几个问题,未来航模性能是不错,但比较重,新手,周围场地比较小,担心飞出去后控制不了干人头上了(直升机就是有问题就炸在这场地里了,加上自己完全能够控制)。安全得放第一位。

然后了解水星f3p非常轻,相对也小一些。是不是也耐炸些,就是控制不住了,直接熄火,让它飘去,也不会伤到人吧?

望各位老师,认真客观给新人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f3p适合室内无风,对场地要求比较高,但成本较低。未来的话直接上30e性价比高,有一定的抗风能力。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安全起见肯定是水星啦,不过未来的飞机也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适合室内无风,对场地要求比较高,但成本较低。未来的话直接上30e性价比高,有一定的抗风能力。希望能帮 ...

未来30e干人头上会怎样?10米高空熄火掉下来还能捡起来飞吗?

网友B: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大哥未来飞机好飞吗,一定要说实话。淘宝天翼epp的
不好买了

网友:
建议板机远水星。

网友:
我就是水星入门啊,练会了吊机和扭力滚就入的未来30E,好飞的很啊

网友C:
如果没有固定翼的飞行经验直接上30级的模型是极不负责的表现,我曾经被15级的桨在小手臂划伤缝了7针,30级的要是伤到人什么后果可以想像....
刚开始还是飞epp的板机吧,8-9mm厚的那种,比较耐炸,初期练习很划算.由于使用桨保,桨的伤害能力大大的降低了,基本上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D:
板机可选择epp8mm或者10mm的板机,室外、室内练习3d用非常好,一般配置郎宇2206kv1500,2s500电池,9047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固定翼的飞行经验直接上30级的模型是极不负责的表现,我曾经被15级的桨在小手臂划伤缝了7针,30级的 ...

谢谢老师,认真的分析,那就先上板机。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机可选择epp8mm或者10mm的板机,室外、室内练习3d用非常好,一般配置郎宇2206kv1500,2s500电池,9047的桨 ...

谢强哥

网友E:
在我的眼里,小板机和30e就相当于直机的伟力911和450
只是小板机和30e同为4通,多数情况下小板机和911都可以捡起来就飞,450和30e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的眼里,小板机和30e就相当于直机的伟力911和450
只是小板机和30e同为4通,多数情况下小板机和911都可 ...

那还是小板机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的眼里,小板机和30e就相当于直机的伟力911和450
只是小板机和30e同为4通,多数情况下小板机和911都可 ...

原来两者差距这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两者差距这么大啊

这只是我的观点
小板机熟悉了可以在家里客厅轻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的眼里,小板机和30e就相当于直机的伟力911和450
只是小板机和30e同为4通,多数情况下小板机和911都可 ...

老师你说的很好。你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就这么定了。先上小板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说的很好。你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就这么定了。先上小板机

叫我老师,你吓到我了,我入模不足一年,只是小板机我有九架,起飞重量在120-260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叫我老师,你吓到我了,我入模不足一年,只是小板机我有九架,起飞重量在120-260克的。

在固定翼上面,你绝对是我的老师

网友:
九楼正解。
另外天翼家买板机,没错的。
等你板机飞熟了,天翼家的pp板机也出来了,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