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航模定子是否做的越厚,功率就越大?

楼主(2017-03-01):
假设某一5065电机,定子厚度为30mm,  如果我将定子度做成90mm,电机输出功率是否可以提升3倍?

换一个说法,如果电机做长,功率是否会提升?

定子最佳厚度应该如何计算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按理论来说,电机越大,扭力就越大,至于功率,不好说,有的电机扭力小,但是很费电,这样功率也大,因为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所以,我觉得你要问的应该是扭力而不是功率。

网友:
磁铁的磁力在同等截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厚度磁力会增加,单是并不是特别多,以内转子电机为例,同样一个电机,转子不变,定子分别为3mm厚磁铁和6mm厚磁铁输入电压电流一样的情况下,转速会降低大概5% ,扭力会增加3%,相对的也就是实际效率会下降,你问的问题所谓的厚度我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如果指的是 例如2208外转子电机  磁钢高度是8mm左右,换成2216电机 磁钢高度变成16mm,也就意味着定子线圈铜线的长度也会增加功率肯定是要变大的

网友:
功率是由 电压跟电流的大小决定的,功率等于 电流乘以电压, 电机输出的其实是扭力  电机的功率等于力乘以转的速度,  速度越快  力越小  功率是电压跟电流定死的,看你用多大电池了, 跟你缠多少线圈没关系   跟线圈有关的 先不管线圈的阻值变化多大,是输出扭力大小的变化 ,自己想下 汽车的变速箱!

网友A:
楼主想知道的其实是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不是和铁芯的尺寸成正比吧?
在所有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的确是这样. 铁芯越大, 磁通量就越大, 相应的, 力量也就越大. 但并不是线性的比例.
简单的来说, 电机的额定功率基本上可以看成只受磁通量的影响. 磁通量越大, 电机的额定功率就可以越高.
要提升磁通量. 加大铁芯截面是一种, 提高铁芯导磁率是另一个种.
在磁通量不能提升时, 减少损耗就是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电机损耗主要有两种, 一是铜损, 一是铁损. 铜损就是正常的导线电阻引起的发热, 减少铜损只能通过加大导线直径, 使用更小电阻的材料解决. 铁损是由于磁场变化在铁芯内产生的感应电流在铁芯内部引起发热产生的损耗. 当电机高速运转时, 磁场变化速度很快, 这时候铁损就成为了主要的损耗. 当电机的电流很大, 产生的磁场非常强时, 会导致磁饱和, 也就是说产生的磁场强度大到超过了铁芯的最大磁通量. 这时额外的磁能都变成了热量.电机这时就变成了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知道的其实是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不是和铁芯的尺寸成正比吧?
在所有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的确是这 ...

高人学习了

网友:
是的。基本是正比关系,你研究一下各个厂家的规格表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个规律。当然转子也跟定子一起延长。

可是,现实中会有一些其他限制因素。比如延长后的电机,其散热面积比例相对较小(柱体等比延长,但上下端盖面积并未增大),所以连续功率会稍微打一点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