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推荐 FUTABA 10CG 穿越机 接收

楼主(2017-03-01):
想买几个接收 好多用了都不好,大神推荐个稳定小巧的。谢谢!!!!!!不要原配太贵。

网友:
10c可以装高频头吧

网友A:
10cg应该是fasst的吧  那就用Fm800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g应该是fasst的吧  那就用Fm800pro

40米失控啊·········

网友:
兼容接收机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米失控啊·········

不会啊 我用的挺好 三四百米没问题 以前fm800会失控 pro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 我用的挺好 三四百米没问题 以前fm800会失控 pro不会

是 S BUS 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S BUS 么

是啊

楼主:
测距多少米

网友:
FM800pro 从未失控  SBUS  体积很小,淘宝好像130蚊这样

网友:
才出了个新款的300多 贵是贵了点但是有保障 万一失控掉下来炸到什么或者飞丢都不止这个钱了

网友:
我的pro也就几十米

网友:
用futaba不就是图个稳定吗?用副厂接收那跟用国产控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为了装逼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距多少米

没测过 但最远到过300米 没失控

网友:
我使用14SG,配FM800pro,我一共有三个,都没失控过,不知道其他兄弟是怎么回事,感觉看做工应该还靠得住的。fm800是短的硅胶线天线,fm800pro是正常的2.4G天线,做工档次上去不少,重点是用在穿越机上,subs很方便,一共就三根线,接线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