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求教!!!

楼主(2017-03-01):
按照千红老师的帖子调试凤凰电调时 调到行程量响的时候那个数值时本来电调只发出确认的一声响,结果我的确认响完以后电调一直响,因为第一次调所以心想把油门拉到最低再调最低点的油门行程量,结果最低点的油门行程量就正常了,就只有确认声。设置完毕后我试着推油门,结果马达还转了。但是按照设置来说的话这个不对啊,油门最高点也该只响一声啊。推油门的时候只有马达转,尾巴也不转(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马达三根线没插对的问题)请问各位老师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把电调参数重新设定下再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参数重新设定下再试试呢

我没有像usb的那个东西 电调是让别人帮我设置好了以后我直接拿来用的

网友B:
交换任意两根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任意两根线就好

是因为马达线没插对吗

网友C:
我收了个凤凰电调飞固定翼,结果回来一试是直升机定速模式,从网上搜到了设置说明,用遥控器一次就设置ok了,也没有别人说只有设置卡才能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收了个凤凰电调飞固定翼,结果回来一试是直升机定速模式,从网上搜到了设置说明,用遥控器一次就设置ok了 ...

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收了个凤凰电调飞固定翼,结果回来一试是直升机定速模式,从网上搜到了设置说明,用遥控器一次就设置ok了 ...

大神 教教我 对了 我是朋友帮在电脑上设置好了 现在就差油门行程量没设置了 你看你在哪里搜到的说明书 你方便教我还是把说明书发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什么反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线我也对换了 还是不行诶

楼主:
再说的简单点就是油门行程设置的时候油门打满调行程量的时候电调除了确认声还一直响。油门在最底端的时候就不会一直响 而是只有确认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说的简单点就是油门行程设置的时候油门打满调行程量的时候电调除了确认声还一直响。油门在最底端的时候就 ...

凤凰(卡斯特)电调设置

如何进入程序设定:
将油门拨杆推至全开的位置将电池接上将油门拨杆推至中间位置接着将油门拨杆推回至全开的位置再一次将油门拨杆推至中间位置
以下带*的是工厂默认的设
程序设定1:切断电压
设定           推荐用电池
选项1: 4.0V切断5节镍镉或镍氢电池组。
* 选项2: 5.0V切断6-8节镍镉或镍氢或2节锂电池组。
选项3: 6.0V切断 7-10节镍镉或镍氢电池组。
选项4: 7.2V切断9-12节镍镉或镍氢 3节锂电池组。
选项5: 9.0V切断12-14节镍镉12-16节镍氢或4节锂电池组。
选项6: 12 V切断16节镍镉或3节锂电池组。
程序设定2: 电流限制
注意:改变电流限制要自担风险,改变限制后引起电流太大损坏调速器不在保修之列,经验丰富的人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电流限制是当测到过大电流时调速器的反应,共有5个选项:
选项1:非常灵敏(刚超过很小一点就立即切断
选项2:灵敏(刚超过一点就很快切断)
* 选项3:标准(超过一些,过一会儿切断)
选项4:不灵敏(超过很多时,过会儿切断
选项5:超过很多都不切断(超高很多都测不到)
程序设定3:刹车类型
在刹车前可延缓4秒钟,软刹车是全刹车的50%的作用力,硬刹车是用100%的刹车作用力。只有电池在10节以下是才可以用硬刹车。
* 选项1:软、延迟刹车:飞机通用,带固定桨或折叠桨。
选项2:硬、延迟刹车:需要较大刹车力的直驱应用。
选项3:软刹车,无延迟:比赛中用,要求延迟很短
选项4:硬刹车,无延误:比赛中用,要求刹车快,延迟很短选项5:无刹车,直升飞机用
程序设定4:油门类型
* 选项1:自动校准油门模式:推荐使用
选项2:固定油门模式:固定螺距直升飞机用
选项3:管理模式,低RPM(见注解):供收敛螺距直升飞机用
选项4:管理模式,高RPM(见注解):供收敛螺距直升飞机用定油
注解:管理模式主要是对RPM的控制,而不是油门控制,油门杆位置决定马达RPM而调速器不管负载怎么变,会尽力去保持RPM。收敛螺距直升飞机的机头要求保持持续速度时用到。低RPM范围在低RPM时保持比较好的转速控制,高RPM范围在高RPM时保持较好的转速控制,低RPM范围用于低电级的马达(HACKER等)和高电级数中低转速的马达。高RPM范围用于高电级数马达或高转速。在管理模式下通常要用到刹车。
程序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1:高度进角(12o-35o ),给高级数马达(如Jeti或大的Mega),在消耗效率时提供更大的力量
* 选项2:标准进角(5o-20o ),给多数马达用(Avox HackerAstro,小的Mega Kontronik),使力量和效率间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
选项3:低度进角(0o-15o ),当效率和飞行时间是首要选项时用这一选项,力量损耗少,效率能提高些。  注意:调速器由自身感应感知马达类型,可按马达类型自动设定最大角度。(如外转子马达在运转时会自动设定到一个较高的角度。)
程序设定6:切断类型
* 选项1:硬切断(马达立即关掉)
选项2:软切断 (电压低或电流过大时油门减小)
程序设定7- 软启动
选项1:非常软的启动:带易脆的齿轮箱;或管理模式中最慢最软的启动,旋翼很慢转动。
* 选项2:软启动:推荐给多数设定用,软启动,旋翼慢转。
选项3:快启动:非常快的启动时候用,管理模式中最快的启动,或旋翼快旋转
程序设定8:脉冲频率调整
* 选项111KHz,推荐给多数无刷马达用。
选项222KHz,推荐给低感应马达用。
选项341KHz,推荐给感应非常低的马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卡斯特)电调设置

如何进入程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