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拆解

楼主(2017-03-01):
按照这样搞一般都是直接拆掉,不用加热,又安全不会损坏球头和鱼眼塑料。这个工具只要有切割工具就可以轻松制作拥有。最廉价的方式了,就是第一次需要耗点时间制作工具下次拆就很容易了。

这个要尽量贴近球头根部,一来不会刮花球头表面,二来不会损坏球头螺丝座

这个要尽量贴近球头根部,一来不会刮花球头表面,二来不会损坏球头螺丝座

这个也是切割机切割打磨的

这个也是切割机切割打磨的

图片中的扳手和横轴都是切割机打磨切割的。

图片中的扳手和横轴都是切割机打磨切割的。

网友A:
本来我也想弄套这样的工具的,后来一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果断放弃了……
事实上飞到轴承坏,这十字盘也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我也想弄套这样的工具的,后来一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果断放弃了……
事实上飞到轴承坏,这十字盘也差 ...

我这个轴承还很新,那个鱼眼间隙好大。所以拆了修,有维修价值。才200起落的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贴好贴帮顶

谢谢。我的初心就是想把一些有用的方法传到网上,以便别人参考。毕竟还是少数会去买修十字盘专用的工具吧

网友C:
可是 鱼眼买不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 鱼眼买不到把

鱼眼好像买得到。我自己修复没有买新的鱼眼。鱼眼轴承套是工程塑料分上下两片,原来的间隙大说白了就是轴承套夹不紧鱼眼。拆开后用细砂纸把上下两片都打磨一下使他能更好的夹紧鱼眼轴承球。装回去然后调整好夹鱼眼的力道在用502固定轴承套的位置即可。修后跟新的一模一样。不用502固定鱼眼轴承套也可以用合适厚度的垫片一样的道理。维修也是一种乐趣不是单纯的省了多少钱。

网友:
买过专门十字盘工具,那价格可以买一个十字盘了,其实不如买新的

网友:
我的鱼眼全钢的,直接直冲打火机烧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初心就是想把一些有用的方法传到网上,以便别人参考。毕竟还是少数会去买修十字盘专用的工具吧 ...

省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为了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
具有优秀夹具工程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