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野飞机

楼主(2017-03-01):
翔野540edge,dle30cc。全油门向左旋转。微调向右打10下,全油门平飞。怠速向右旋转。微调回正,怠速平飞

楼主:
大师些。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或者意见。

网友:
感觉右拉大了,试试减小右拉,副翼调平,上天后中油门平飞,再微调副翼。

网友:
啥牌子舵机,精度如何

网友:
不赞同额外增加配重

网友:
3楼正解,调下拉力线试试

网友A:
我也有这台机子,这机的拉力线可能有问题,感觉右拉小了,安装好头罩后,桨罩如果与头罩对齐,就会出现楼主的现象。
初始装机高速平飞必须副翼向右微调,降落后副翼明显不平,副翼远端要差1厘米左右。
后来发动机安装柱加了垫片,加大了右拉,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看桨罩明显与头罩不对齐,视觉感受不好。

网友:
配重咱俩都配的一样,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数量。
但是感觉还是头轻,因为我加了拉烟。

网友B:
全油门向左旋转。(这是正常反扭力)换小点桨试下吧!

网友C:
额外配重那么多,没有其他办法了?油箱能否前移一下,减少的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外配重那么多,没有其他办法了?油箱能否前移一下,减少的配重。

配件都不能再前移。前面无空间了

网友D:
飞着感觉咋样?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台机子,这机的拉力线可能有问题,感觉右拉小了,安装好头罩后,桨罩如果与头罩对齐,就会出现楼主 ...

算了一下右拉都4度了。主要是不好降落收油向右旋必须打打舵。不然一拉升降要右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油门向左旋转。(这是正常反扭力)换小点桨试下吧!

配的18&1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着感觉咋样?请问?

降落。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