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尾轴

楼主(2017-03-01):
装机时候发现尾轴转起来很近,然后拆了下来发现减震胶圈裂开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其中这个轴承在受力时就会变涩,另一个轴承就啥事没有。求教大神们该怎么解决这问题,要是换轴承那整个尾轴都要换了因为头好像拆不下来。。。实在不行换轴毕竟价钱在那而且太麻烦,所以求大神们帮忙解决

网友A:
轴承卡涩是肯定要换的,如果用了胶水固定,试试火烧
另外lz把传动轴推进尾轴的时候,用点润滑油,推到位置再前后拉几下。看照片应该是没有润滑油,胶圈安装的时候就扭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卡涩是肯定要换的,如果用了胶水固定,试试火烧
另外lz把传动轴推进尾轴的时候,用点润滑油,推到位置 ...

好的谢谢大神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卡涩是肯定要换的,如果用了胶水固定,试试火烧
另外lz把传动轴推进尾轴的时候,用点润滑油,推到位置 ...

另外问下涂这个橡胶圈用什么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下涂这个橡胶圈用什么油啊

大神谈不上,爱折腾而已
安装的时候起到点润滑作用,所以随意,便宜的吧,有时候会涂的比较多
最好是别流动的,流的到处都是也麻烦
在尾管里摸一圈,胶圈上再上点,推进去的时候温柔点

网友B:
拆轴承用火机烤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轴承用火机烤一下就好了,

轴端头的固定环怎么办

网友C:
防风火机喷几下,冒烟了就可以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风火机喷几下,冒烟了就可以拿下来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