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12F

楼主(2017-03-01):
有哪位大神用过华科尔DEVO 12F,此控可好,纠结中。
主要是好多设备都是D10的后代,换"扶她"再买接受成本也不低,F12E彻底不考虑,请大神们给个建议。

或者推荐个方案,谢了!

网友A:
这个控还不错 用了3年了 不想换掉! 因为太好用

网友B:
我也用的是D10,好多按钮不灵。也在想以后升级换什么控。华科尔接收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还不错 用了3年了 不想换掉! 因为太好用

上尉,这控是很么时候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是D10,好多按钮不灵。也在想以后升级换什么控。华科尔接收太多了

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啊

网友:
可以x9d+高频头

楼主:
x9d+高频头有了

楼主:
早知道,把扶她出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知道,把扶她出我

不好意思哈 先到先得                你去二手多轴区看下  建议你还是买个FUTABA  不多做解释

网友:
这个控遥感手感我个人觉得比18sz舒服 回中力度小! 每个人习惯不同

网友:
路过

喜欢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