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如何改无刷???

楼主(2017-03-01):
如题,打算把hcp80改成无刷,有教程不?还有主板和电调线路如何改啊?谁会……谢谢了。

楼主:
顶起来啊,高手在哪里?

网友:
没啥意义吧,网上HCP80配件都没啥了。

楼主:
顶起,顶起,求改无刷教程。

网友A:
要个特别的机架
否则只能买地平线的内转套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个特别的机架
否则只能买地平线的内转套装了

我连改的线路咋焊都不晓得。

网友B:
不用焊接啊 如果没记错 原厂主板右侧空出来的两个插座就是电调信号插座 主电机信号线直接插入上边插座最右边针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焊接啊 如果没记错 原厂主板右侧空出来的两个插座就是电调信号插座 主电机信号线直接插入上边插座最右 ...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