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2.6飞控GPS搜不到星的问题

楼主(2017-03-01):
各位好,

这几天把好几个月前拆卸的四轴重新装上,用的APM2.6。但是一直出现搜不到星的情况(以前搜星正常)。
地面站界面如下:

针对这个情况我做过的尝试:
1.在空旷露天场地通电、搜星;
2.刷过好几个固件,并且在每个固件下重新校准油门行程、遥控器校准、罗盘校准、水平校准等;
3.切换默认的6M GPS跟M8N GPS,并且确保接线没有问题;

但是都没有任何效果(解锁上锁、模式切换、用自稳模式起飞降落都没问题)。同时论坛跟网站搜索也找不到相关的解决方法。

请教各位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有没有可能是飞控板内部的问题,比如说GPS的引脚有问题?

网友:
确定GpS没有坏

楼主:
两个GPS同时坏的可能性比较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GPS同时坏的可能性比较低吧

换个地面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面站试试

三个版本的地面站来回用

网友B: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现在最新的固件版本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新的固件版本是什么?

apm的版本好像停留在3.21吧,好久没用a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