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一切定高,立刻上升的问题

楼主(2017-03-01):
新入了APM2.8,刷了3.15固件。APM没有使用任何减震床。
然后测量了震动。震动也在可以接受范围内

油门60%能自稳悬停,然后一切定高,飞机立刻上升,当时在1.5米处悬停的时候切得定高。

然后我把油门拉下来,然后再次悬停到1.5米处,然后门回中。这个时候定高比较稳定,能定住。

我想降落,于是切自稳,这个时候,飞机立刻急速下坠,来不及打油门补救。

然后,我在基本参数---》thr_mid里面进行了调整,曾经调整到650,850都无任何改善。

希望大侠能指导一下,我小白。谢谢了。

网友A:
中立油门设定850 作死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油门设定850 作死节奏

没办法啊,设650,没有效果。

楼主:
理论上,不论油门处于什么位置,APM应该以该油门作为一个基准。但是切定高以后,APM好像忽略了这个初始油门,直接奔着50%去了。

网友B:
APM2.8飞控,你的四轴太重了起飞油门60%,如果这时候切定高,鱿鱼友们没有处于中立位置,飞控会检测到油门在上位,判断为“升高”,然后四轴向上飞。当你减小油门到中立位,以此时的高度定高再切回自稳,此时的油门小于你的起飞油门,当然会“duang”的掉下来。此种现象调参数没用,机身减重才见疗效。想当初我也是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2017-04-05):
引用 网友B:
APM2.8飞控,你的四轴太重了起飞油门60%,如果这时候切定高,鱿鱼友们没有处于中立位置,飞控会检测到油门 ...

正解,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