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

楼主(2017-03-01):
为什么470L电机不转,也没有声音!

网友A:
估计你没买电池
开玩笑的,这个问题太开放无人能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买电池
开玩笑的,这个问题太开放无人能答

网友:
发个图上了看看

网友B:
装电池了没?遥控器开了没?电机线插了没?电调油门校准了没?电机是好的吗?电调是好的吗?插电时候电机滴滴滴响了没?

网友:
还没确认收货就是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电池了没?遥控器开了没?电机线插了没?电调油门校准了没?电机是好的吗?电调是好的吗?插电时候电机滴 ...

都检查过了没问题,就是突然电机不转和电源插上的时候没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检查过了没问题,就是突然电机不转和电源插上的时候没声音了!

会不会是电调 接收  或者电机某一个有问题了?   只能一个一个换排除了吧   个人认为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输出线或者电机的问题,电调还有BEC吗?那个自检的声音是电调给电机高频电流,使电机震动发出的响声

网友:
你身边有没有老手,让他们帮忙弄弄

网友C:
上视频,我教你,加我,2531848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视频,我教你,加我,253184832

QQ还是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QQ还是微信

qq

网友:
多半哪里的线没插。。。

网友D:
或者哪里的线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哪里的线插错了

没有插错

网友E:
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行程

试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