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分享:用金脑蓝牙震动分析在悬停时动态配平大桨和尾桨

楼主(2017-03-01):
前言:
高品质的大桨和尾桨也许在出厂时桨本身都配平了。但是飞机作为一个整体,从桨到机身依然有多个可能造成偏差的因素,比如桨夹公差,横轴装配,横轴胶圈的一致性,中联拧紧是否左右对称,尾桨中联与尾轴之间的匹配公差,顶丝拧紧带来变形... 因此只有在尾桨和大桨装在飞机上,在飞行中进行平衡才算整体平衡。

实验过程:
- 首先注意安全,保护自己,避免伤到别人!!!

- 飞机就是E12伊藤版,vbar neo陀螺仪,futaba bls253舵机和bls276尾舵机。金脑是单独从vbar引出红黑两股线,不走信号。

- 用金脑连接蓝牙,远程连接电脑, 在地面0螺距和1.5米高悬停时,从屏幕检测和记录x-y,x-z,y-z三个轴向的震动频率和幅度,通过在大桨和尾桨贴不同尺寸胶布,让震动值最小化。

实验结果:
0. 震动主因和分布区域,我飞6s慢速,因此主桨转速1000rpm区域,尾桨4000rpm区域,电机11000rpm区域。观察这几个区域的震动幅度

1. 尾桨:即便是号称出厂完美匹配的几个单桨,经过测试,实际都是不完全匹配,经过几次尝试实验,用胶布可以匹配到完美。
观察此图中4000rpm位置。用胶布匹配前后

2. 大桨:
- 零螺距时地面稳定转速(没敢拍照,怕事故,只是肉眼观察)
  ---  1100rpm区域的震动幅度已经比较小
  --- 但是无论怎么贴胶布好像都不能明显降低震动,也许震动已经不来自配平,而是传动、风阻之类,我要琢磨一下

- 离地1.5米悬停时(没敢拍照,怕事故,只是肉眼观察)
  --- 电脑屏幕显示震幅明显加大,但是也许已经是吹毛求疵,因为肉眼看机身是纹丝不动。当然也说明陀螺仪敏感度比肉眼高几个数量级。等肉眼都看出抖动,估计也要散架了。
  --- 我尝试了几个长度的胶布,也都还没有有效降低震动值,也许震动已经不来自配平,而是传动、风阻之类,我要琢磨一下

3. 匹配尾桨以后,在地面用零螺距转到正常转速,再切油门,用零螺距自然减速,再也没有出现以前在300-500rpm左右的共振导致机体左摇右晃的情况。因此我估计降落左摇右晃除了有共振这一必然现象,也有尾桨不完全平衡作为诱因。

4. 为了放大震动信号,更精确排震,也许下次我要用最薄的3M纸质双面胶把金脑贴在飞机上,而不是用任何吸震的3M水晶软胶。

楼主:
占一楼以后更新用

网友:
這震動,服

网友A:
接近零~~~~~~~~~~,这调的蛋不蛋痛啊?兄弟你是固执狂么!飞几个起落数据就变了

网友:
表示此帖意义不大

网友B:
小金脑和大金脑什么区别啊

网友C:
尾桨咋配平的?你这有什么高招,求指教
胶布咋个贴法呢?拆下尾桨夹 带着尾桨 架起来贴?

网友D:
很有借鉴意义  但是对我来说 。。。第一 没有大机  第二 经常炸  第三 不是完美主意  能飞就行

网友E:
现在市面上这些三轴能否关闭XY轴方向的修正?这样我就可以拿来给有副翼机用。我很早就想用这种方式排振。

楼主:
跟飞机精度、跟组装细致度、跟调试都有关系。

楼主:
是你的飞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零~~~~~~~~~~,这调的蛋不蛋痛啊?兄弟你是固执狂么!飞几个起落数据就变了

帖子重点是论证实践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本身具有普遍性,倘若能帮助一些不懂系统性排震的模友,或者甚至缺乏排震意识的模友,也算是我的贡献。

我的飞机起点就是震动很低,因此配平前后的绝对区别不大,但是相对改善程度还是很明显。

论坛经常有射桨、金属件疲劳、kbar失灵、舵机故障 ... ,从帖子看机械故障比例明显高于老外论坛,有多少深层次原因是因为震动太高,或者说根本不知道量化震动值,或者甚至无从测量导致的?

等真有一个模友愿意系统性研究,反而遭到嘲讽,这个论坛氛围不是有点奇怪吗?

楼主:
敬请回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金脑和大金脑什么区别啊

功能没区别。一代微型金脑是微型舵机口,接线比较麻烦。我闲着无用,干脆拿来做实验。

二代微型金脑也是普通舵机口,走线容易多了,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咋配平的?你这有什么高招,求指教
胶布咋个贴法呢?拆下尾桨夹 带着尾桨 架起来贴?

纤维胶布有吗?或者再差一点,电工胶布有吗?沿着桨前段朝两侧贴。要左右尽量一样,而且胶布开口要朝背风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借鉴意义  但是对我来说 。。。第一 没有大机  第二 经常炸  第三 不是完美主意  能飞就行

请看13楼回复。

网友F:
没用过金脑,4000-5000rpm的数据从何而来?是监控尾桨的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市面上这些三轴能否关闭XY轴方向的修正?这样我就可以拿来给有副翼机用。我很早就想用这种方式排振。

我理解很容易。当然这么弄很费钱,
假设你是用futaba系统,我猜你是不是可以把三个主舵机都接到7008接收机上,由遥控器直接操作,尾舵机接到vbar/金脑的尾舵机通道。vbar/金脑依然通过sbus连接到7008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金脑,4000-5000rpm的数据从何而来?是监控尾桨的转速吗?

因为接6s电池,主旋翼大概1000-1100rpm,
尾桨和主桨齿比大概是4:1 (JR E12是86 vs 22),因此尾桨大概就是4000-5000rpm。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纤维胶布有吗?或者再差一点,电工胶布有吗?沿着桨前段朝两侧贴。要左右尽量一样,而且胶布开口要朝背风 ...

直接在飞机上贴两边一样长度的胶布?这样就缓解震动了?好神奇,之前看论坛上各种尾桨配平贴,越配越震,后来直接放弃了,干脆买好一点的桨。。我的是450。。好难让他不振 不带大桨700以下我都满足了。。希望大师能教教我们具体的贴胶布大法。。希望有一个心贴具体传授一下。他们不爱看,不要管,总有虚心好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飞机上贴两边一样长度的胶布?这样就缓解震动了?好神奇,之前看论坛上各种尾桨配平贴,越配越震, ...

不是这个意思,是标记好桨A,B。把胶布(比如1cm宽,1cm长)贴在A桨重心沿线,贴在迎风一面。然后测震动。如果变大,就把A桨胶布撕下来,再剪一块,贴B桨。

1cm不够就2cm。1cm太多就0.5cm...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请教个问题,楼主用的是金脑配套的蓝牙模块连接电脑端软件进行实时监测吧?带蓝牙功能的金脑2普通版能否进行这一操作呢?
windows系统下的软件是否同样可行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请教个问题,楼主用的是金脑配套的蓝牙模块连接电脑端软件进行实时监测吧?带蓝牙功 ...

肯定能。如果我没有vbar neo,或者英文不大灵光,估计我买金脑2 HD 蓝牙版。
PS,我还真不清楚vbar neo能接蓝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很容易。当然这么弄很费钱,
假设你是用futaba系统,我猜你是不是可以把三个主舵机都接到7008接收 ...

我是jr遥控器,而且不支持xbus。

网友A:
绝对没有贬低楼主钻研的意思。排震确实是要抓的。
目前依我短见说说:
1为什么老外的震动比我们的小,这个不是排震认真与否的问题。人家有定期保养意识,几十起落就换轴承,换配件,这是国内模友很难做到的,这是飞行安全重视度的问题。
2许多模友的飞机都是练习机,练习过程中难免炸机,这样一来,零件的变型在不断的累积,修机的耐心也因机子越来越旧而退减,因此震动越来越大,而新机相信是不会有多少震动的。
3相当一部分模友是新手,有部分甚至不懂最基本的机械结构与装配,如螺丝错牙,推力轴承装配不当,螺丝过松过紧,松紧不对称,大小桨没配平,少垫片或加或忽略厚度,等等,直接打破动平衡引发震动。
总结下来是极少数首次装机就出现k8震傻的,同时,现在陀螺仪都是数字采样的,算法相当的完善,一般震动是不会干扰到它工作的,除非真的非常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绝对没有贬低楼主钻研的意思。排震确实是要抓的。
目前依我短见说说:
1为什么老外的震动比我们的小,这 ...

你提出因素和楼主的办法正好是解决问题常见两个步骤:一是从根源上消除,二是在终端上补偿。
使用原装零件振动,原因当然就是质量相对回转中心分布够平衡,导致因素就如同你说的,装配啊,炸鸡变形啊,对于熟手来说这些因素都能规避,新手先过好这些关。而零件精度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那么就要靠楼主的方法来做补偿了。
楼主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本质上是宣扬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思维方法,至于这个振动到底振到什么程度就该调,什么程度不该调取决于个人,咱也没有什么国家标准。

网友I:
这个小金脑设置里,最高支持450级别飞机,挂在E12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提出因素和楼主的办法正好是解决问题常见两个步骤:一是从根源上消除,二是在终端上补偿。
使用原装零 ...

就是这个意思。最终是零件零件公差、还是组装偏差、还是缺乏维护,都会体现在震动值。经常检查量化震动值、该停飞就停飞就是良性循环。肉眼观察到的震动就已经晚了,我所摸索的就是是否有办法简单、实时监控震动
另一种思路当然就是越炸越不在乎的心态,震动值几千照样起飞。如果能确保飞场安全,也许只是金钱和时间损失。但是现实中还是有相当多模友不能保证飞场没人,也偶尔有嘚瑟的模友,如果再搭上越炸越不在乎的心态,别管射桨、金属疲劳、舵机电调震动后脱焊之类,出事是早晚会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小金脑设置里,最高支持450级别飞机,挂在E12上没问题?

飞机使用vbar neo飞行。小金脑仅仅引了红黑线供电。我仅仅用它来挂蓝牙监控振动值。

网友J:
顶楼主严谨的精神!

话说我们调试开源飞控,都有非常详细的log日志文件提供飞行过的所有飞控数据,对于震动方面,就至少有若干个IMU(最多3个)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在三轴方向上的震动值。本人也是依靠贴胶布的方式来逐渐实现大桨的配平。

ALZRC 420三桨的桨平衡过程的日志显示,官方wiki指导意见是AccXY小于+-3,AccZ小于-15,就是满足飞控最佳稳定运算的基础机械运转条件。

PS:大多数直升机的AccY很难控制到+-4以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是标记好桨A,B。把胶布(比如1cm宽,1cm长)贴在A桨重心沿线,贴在迎风一面。然后测震动 ...

这个贴法 似乎跟桨平衡器没什么关系了属于慢慢试验着贴呗
先贴1cm A震贴B B还震就换个2CM的贴B上 还震就换A 换了之后还不行就换0.5的?以此类推?贴到震动正常为止?

网友K:
楼主有没有想过出点系统排震的文章,表示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法 似乎跟桨平衡器没什么关系了属于慢慢试验着贴呗
先贴1cm A震贴B B还震就换个2CM的贴B上 还震就 ...

平衡器就是初检确保有起码的安全。但是平衡机器只是初步局部优化,没有考虑大桨以外桨夹、横轴、中联、胶圈的因素

就是这个意思,是穷举试错,只不过要有系统性,起码带一只笔和几张纸。2桨还好办,标注A和B。

我的3尾桨就比较麻烦,比如要测试以下6个方案

- A贴1cm
- B贴1cm
- C贴1cm
- A和B都贴1cm
- A和C都贴1cm
- B和C都贴1cm

测完一轮以后,比如发现“单贴A”,“单贴B”,“贴A和B”振动值都变小,就知道C桨偏重。
那么就要测试A帖0.5cm,B贴1.5cm,然后交换... 以此类推...  吹毛求疵无底线。

因此我尽量不考虑3桨或者再多。因为穷举个数随着桨片数量,呈现几何级别增加。

不过结果你能看到,就是精度最高的JR配非常优秀的芬记尾桨,也有不平衡,配平后能归零。

也许精度差一点的品牌收到加工精度影响,调整后依然无法绝对归零,但是毕竟是朝着减少震动隐患的方向前进。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法 似乎跟桨平衡器没什么关系了属于慢慢试验着贴呗
先贴1cm A震贴B B还震就换个2CM的贴B上 还震就 ...

但是重点是桨平衡器调的是静平衡,这个办法是动平衡。
而且在震动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飞机零件的加工误差也会影响震动,楼主的办法是一种对系统的配平办法,可以更好的消除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严谨的精神!

话说我们调试开源飞控,都有非常详细的log日志文件提供飞行过的所有飞控数据,对于 ...

留着你的信息,以后再像你请教。高手如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想过出点系统排震的文章,表示期待

系统排震核心是有一个工具 + 实操流程

工具 = 任何主流陀螺仪连接usb连接电脑。当然如果要测450级别以上的大桨平衡,处于安全考虑,必须用蓝牙远程。不要扯线,太危险。

流程 = 初装后,检测并记录以下震动曲线:
- 单独电机震动
- 电机 + 大齿盘
- 电机 + 大齿盘 + 小齿 + 传动 + 尾桨夹 ,但是不带大小桨
- 电机 + 大齿盘 + 小齿 + 传动 + 尾桨夹 + 尾桨,但是不带大桨,同时尾桨的舵机连杆脱开,让尾桨全程自由零螺距
- (蓝牙远程only)整装带大小桨,测地面零螺距,以及1.5米悬停

定期测测曲线,跟上述几条标准震动曲线发生重大偏差,就分拆排查,特别关注振动频率,能大致帮助你分析问题点在哪里,比如电机轴承故障,震动一定在10000rpm以上区域。主桨相关就是1000-2000。尾桨大概就是4000-10000。具体情况看你飞机的齿比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但是重点是桨平衡器调的是静平衡,这个办法是动平衡。
而且在震动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飞机零件的加工误 ...

也包括平衡器本身的精度和公差,平衡器的轴承阻力,桌面水平程度,是否有风和气流,大桨在平衡器上是否拉直了... 等于又引进了n个变量。

不如直接装机用蓝牙直接测陀螺仪震动读数,最真实。

网友L:
引用 楼主:
系统排震核心是有一个工具 + 实操流程

工具 = 任何主流陀螺仪连接usb连接电脑。当然如果要测450级别以 ...

请教一下尾舵机连杆不连接的原因,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尾舵机连杆不连接的原因,多谢

不连接,就能确保尾桨处在零螺距,自由状态甩开。确保实验条件一致性。

倘若不断开,第一次试验,有可能是0度,撕贴胶布时碰了一下,螺距变了,实验被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器就是初检确保有起码的安全。但是平衡机器只是初步局部优化,没有考虑大桨以外桨夹、横轴、中联、胶 ...

牛逼 学习了!感谢老师无私的教导!

网友K:
引用 楼主:
系统排震核心是有一个工具 + 实操流程

工具 = 任何主流陀螺仪连接usb连接电脑。当然如果要测450级别以 ...

我的亚托700悬停,转速2050左右,用蓝牙测得震动800,不知道ok么,and最近飞机小炸一次后有点杂音。

网友M:
可能是我的表述并不完整,语气显得有些condescending,容我们双方各退一步。
我所说的此贴意义不大 是指楼主苛求0震动值,对于3d飞行意义不大,但并不是说注重检查飞机震动值意义不大,比如说我曾亲眼见过有模友k8因为震动过大抽风差点酿成惨剧的案例,可见控制震动值的意义非凡。
jr的精度配funkey大小桨,震动值已经捉襟见肘,况且楼主以飞航线为主,追求0震动虽然精神可嘉,但是意义似乎真的不大?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技术问题,我得飞机用的也是金脑2,震动值记录纵轴的数值具体代表什么意义,有没有一个阀值,或者一个数值区间,飞机在这个区间震动值可以接受,而超过阀值就说明震动过大? 稍晚些我可以上传一张我得震动记录,稍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我的表述并不完整,语气显得有些condescending,容我们双方各退一步。
我所说的此贴意义不大 是指 ...

好的。握握手。我的实验,对我个人反而是最没用的。原因就是你说的,JR+芬记已经比较精准了。因为方法通用,我只能拿这个比较精准的组合强行splitting hair吹毛求疵
作为演示疗效,如果谁能借我一个副厂炸的血肉模糊、桨尖开裂的飞机、振动值过千的飞机,也许我能更好演示如何一步一步尽可能补救治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我的表述并不完整,语气显得有些condescending,容我们双方各退一步。
我所说的此贴意义不大 是指 ...

金脑的三轴震动数据,我也还不太懂。昨天第一次实机装载测试,对数据分析,合理范围,特别是金脑数据和vbar数据如何互相翻译。

比如说同样在4000rpm区域的震动分析,金脑提供三轴数据,我假设x-y轴有20-30格波动震动,x-z轴有5格稳定震动,y-z轴有10格间歇震动。而vbar仅仅提供单一数据点,那我也不清楚vbar和金脑之间的数据如何统一分析,

是把金脑三个数据加总sum(),取算数平均average(),取单一最大值max()?也许我要同步再测试比较。

等我摸索摸索,再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亚托700悬停,转速2050左右,用蓝牙测得震动800,不知道ok么,and最近飞机小炸一次后有点杂音。

是金脑软件的y轴坐标的800吗?那挺高的。但是好像不算高到有严重变形的程度

我带大桨1.5米悬停,金脑软件屏幕上在1000rpm的波动范围仅有30-40。在地面零螺距带转速时仅有10以内。当然我不排除上升到2000rpm,震动值会几何级别增加。但是就算取我上限40 x 4,也仅仅160。

我建议你复查一下,过程很简单,20分钟搞定:
0. 先拆掉大桨测震动。如果拆了大桨还有600-700,那估计不是大桨原因。
1. 如果拆了大桨震动骤降,那就还要在大桨上找问题。
2. 用纤维布逐个给两个桨分别增重,看看是不是能让振动值下来。
3. 如果下不来,再调整两个桨连杆长短试试,看看是不是螺距不一致

网友:
顶你 人要有要求 才会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脑的三轴震动数据,我也还不太懂。昨天第一次实机装载测试,对数据分析,合理范围,特别是金脑数据和vb ...

感谢回复 将会持续关注

网友N:
赞钻研精神,先顶一下,回头仔细看。另外,不知道是不是视觉误差,感觉电机离电池很近,真怕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赞钻研精神,先顶一下,回头仔细看。另外,不知道是不是视觉误差,感觉电机离电池很近,真怕磨着了。。

电机和电池之间是隔着一个碳纤维电池板,把电池绑在碳纤维板下方。电池板和电池是靠velcro魔术带绑着。魔术带会穿过上方,因此你看上去觉得魔术带距离电机很近,实际还有0.5厘米。而且魔术带是紧绷的,碰不到电机。

网友O: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非正反牙连杆,如何保证在安装角度一致的情况下,几根连杆长度一样?如果连杆在球头扣上攻丝起点一致,是否可以达到目的?有没有什么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非正反牙连杆,如何保证在安装角度一致的情况下,几根连杆长度一样?如果连杆在球头扣 ...

我也纠结了很久,4招:
1. 一次性多买几包球头扣,把他们拆出来,依次啪到同一个球头上,依照松紧旷量,重新3类:松的直接扔,适中的装尾舵机拉杆,紧的装十字盘和大桨夹。
2. 碰运气,多拧几根
3. 碰到半圈才正好,那就把球头拆下来,从反方向套上,连着球头扣一起拧到大桨夹。拆的时候别忘了这个扣是反装的。
4. 长度本身不完全是衡量标准,不用过分纠结。因为舵机安装高矮偏差,大桨夹加工公差。往往最终要靠数字螺距仪、空中目测桨重合度、以及空中监控震动值,试错最小化等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纠结了很久,4招:
1. 一次性多买几包球头扣,把他们拆出来,依次啪到同一个球头上,依照松紧旷量, ...

我现在有个想法,如果把连杆先拧到某个好握持的东西上,比如主轴座,然后以同样的角度握持球头扣,对准攻丝,这样应该成功率高点?

网友(2017-04-24):
非常好的文章 请教一下 金脑2的蓝牙模块(tb上80元的那种)是不是好用?还有是不是只支持安卓 苹果手机的是不是付费买个程序就okay了呢?

网友:
這個藍芽在那買?可以對應windows?

网友(2017-10-16):
金脑的震动数据只能实时看?还是飞一个起落可以回来看log?手机能看震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市面上这些三轴能否关闭XY轴方向的修正?这样我就可以拿来给有副翼机用。我很早就想用这种方式排振。

把十字盘感度调到最低应该可以